关于BC1.2充电模式请教

楼主(2017-03-13):
最近在调USB充电,使用TPS2546-Q,我设置芯片在DCP-auto模式下充电,我想问问,在这个模式下面,理论上应该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设备,都应该在快速充电模式下才对,但我现在实际测试,发现不是根据设备来决定充电电流大小的,那它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充电电流大小的?
还有,想问问,STATUS管脚到底有什么用?它在什么状态下输出低电平?请有经验的指教下,谢谢!

修改原因:添加USB充电管理IC,

楼主:
补充一点,我测试到D+在2.7V,D-在2.0V,理论上应该是出于苹果的2A快充模式下的,但为什么充电电流还只是在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我测试到D+在2.7V,D-在2.0V,理论上应该是出于苹果的2A快充模式下的,但为什么充电电流还只是在 ...

接苹果手机只有1A?输出电压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苹果手机只有1A?输出电压够吧?

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的确是有降低,由5.2V降到4点多V,负载阻抗越小,下降越明显。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式。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瞎说一下
BC1.2是USB的协议,用来区分DCP、CDP和SDP,根据充电器类型决定充电电流
苹果的D+D-是自己家定义的,当手机检测到充电器D+D-上面的电压符合自己要求之后才会大电流充电
充电电流不仅跟协议有关,VBUS端的电压也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的确是有降低,由5.2V降到4点多V,负载阻抗越小,下降越明显。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及可 ...

可能是这个电压掉的原因,找个稳压电源调到5V,但从你板上接个D+,D-,VSS过去测试就知道是不是电压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瞎说一下
BC1.2是USB的协议,用来区分DCP、CDP和SDP,根据充电器类型决定充电电流
苹果的D ...

想请教个问题:同一款IC可以同时支持苹果快充和安卓设备快充的吗?在外接设备的时候(比如说普通的pad或者IPAD),一开始接入的时候,应该是在SDP模式下吧,然后在某种条件下触发进入到DCP模式,但这个触发条件一般是什么?难道需要设备端(ipad等设备)发起某种通讯来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电压掉的原因,找个稳压电源调到5V,但从你板上接个D+,D-,VSS过去测试就知道是不是电压的原因. ...

好的,我会试试你的建议。如果是这个问题,那是不是说明,我的设备端提供的功率不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个问题:同一款IC可以同时支持苹果快充和安卓设备快充的吗?在外接设备的时候(比如说普通的pad或 ...

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快充IC都可以同时支持苹果和安卓设备快速充电,没有BC1.2检测的时候,D+D-输出苹果需要的电压就行了
当有BC1.2的时候,需要用电设备(PAD或者手机)通过D+D-向充电器发送信号来区分DCP或者SD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快充IC都可以同时支持苹果和安卓设备快速充电,没有BC1.2检测的时候,D+D-输出苹果 ...

我用示波器看D+和D-,发现其电压是符合苹果的快充条件的,只是出来的电流达不到需要的2A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BC1.2协议的IC需要确认是如何实现DCP/CDP/SDP的,很多只能支持其中一直,硬件需要切换,软件识别DCP/CD ...

我也比较疑惑,这几种模式在2546下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D+和D-,发现其电压是符合苹果的快充条件的,只是出来的电流达不到需要的2A标准... ...

检查VBUS电压是否有跌落,电池是否已经快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SDP/CDP是需要有严格的USB通信的识别的的。DCP可以通过D+/D-接对应电压配置,具体要看IC规格书的 ...

一般来说,SDP/cdP的时序,都是电源芯片芯片内部定义好的吗?还是需要MCU去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VBUS电压是否有跌落,电池是否已经快满了

电池肯定不满,我是用基本没电的PAD去充电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IC是有SDP/CDP协议的,可以通过I2C读取

TI的芯片,见楼主位,没有任何时序图的,只是有几个IO管脚控制在何种状态下,我现在不清楚怎么在不同的状态下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