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在PCB文件中无法显示3D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7-03-13):
最近整理里电脑里的3D模型,发现了许多的step文件,自己就把这些3D模型添加到了封装库当中,在封装库中的单个器件中,3D模型能够正常显示,但是将这些封装作用到原理图的元件上,再导入到PCB文件后,3D模型就无法正常显示了。不要告诉我要更改Preferences>PCB Editor>3D Bodies>的Show STEP Models选项,我已经勾选了。还有其他的设置吗?请赐教!

网友A:
更新元件了没有,测试时新建一个PC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元件了没有,测试时新建一个PCB试试

也就奇怪了。有的元件的step 3d模型可以显示,有的就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封转库是高版本制作的,低AD版本打开有可能不支持的,同个封转库我用AD17都能正常显示3D,换成AD10就显示不了3D。

网友:
工具栏有个快捷选项,2d 3d,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