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emmc控制器有没有对tlc的坏区做处理?

楼主(2017-03-14):
TLC就只能写500-1000次,如果有坏区不能做自动处理,那实在太危险了。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目前我还没有弄懂。如果emmc控制器可以自己处理坏区。即自己把坏区的数据转移到新的空间里,EMMC对外接口来说地址和数据并不改变。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储存体的容量会越来越小?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410-1-1.html
我在另外一个贴里提到我的手机储存体变成了可读不可写。那么控制器如果能自己处理坏区,为什么会最终导致无法使用?最多就是空间变小而已。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网友可以科普一下吗?

网友:
emmc自带坏块处理的。emmc spec里面有。

楼主:
网上一个回复好有意思。

看来手机的剩余空间足够大好有必要,用来做坏块的替换。

网友A:
EMMC内部有预留冗余块做坏块管理。你看到的60G空间,实际物理空间可能会有65G。这些空间还用来做垃圾回收机制等。

网友B:
楼主,你了解下动态平衡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内部有预留冗余块做坏块管理。你看到的60G空间,实际物理空间可能会有65G。这些空间还用来做垃圾回收机 ...

那就是说,预留的用完了就无法向其他的空间申请了?我剩下很多空间未用也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了解下动态平衡磨损。

如果像6楼的情况,剩下有限空间时,怎样动态也没用。而且动态平衡磨损是基于未坏之前的做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预留的用完了就无法向其他的空间申请了?我剩下很多空间未用也用不上? ...

肯定不会允许一直产生坏块的,一般新增十来个Block就基本gameover了。一般的应用几乎不会有新增坏块的。楼主不用太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像6楼的情况,剩下有限空间时,怎样动态也没用。而且动态平衡磨损是基于未坏之前的做法吧。 ...

坏块替换其实就是把好的数据搬走,然后标记这个Block不用。和平衡磨损不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没弄明白,既然块坏了,emmc怎么能把数据搬走呢?

水平有限,请指导 ...

这里的坏块指的是擦除失败或写入失败的,已经成功写入的数据读出时加上纠错算法一般不会有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没弄明白,既然块坏了,emmc怎么能把数据搬走呢?

水平有限,请指导 ...

一般坏块产生后,并不是这个块内的所有数据都损坏掉了,可能只是某一个页或几个页出现错误。
emmc内部有纠错硬件,目前比较高端的是LDPC了,传统的是BCH编码。
发现数据出现问题后,就把这个块的好的数据搬走,避免错误继续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的话,那emmc还是不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啊,
把好的数据搬走,那坏的数据呢?能通过纠错机制完全纠 ...

如果是编程或者擦除阶段产生的坏块则不会有数据出错。
坏块没那么容易产生,不用担心。
谁又能保证数据的绝对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一个回复好有意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6%8A%80%E8%A1%93  你应该 看看这篇文章

耗损平均技术[编辑]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耗损平均技术(英语:Wear Leveling)是快闪存储器(NAND flash)上的一种抹平技术。快闪存储器的区块有抺写次数的限制,针对同一个单一区块,进行重复抺除、写入,将会造成读取速度变慢,甚至损坏而无法使用。耗损平均技术目的在于平均使用快闪存储器中的每个储存区块,以避免某些“特定”储存区块因过度使用而形成坏区块。
磨损均衡算法通过将写入分配到闪存介质上的多个扇区,控制闪存介质扇区的不均匀“磨损”。磨损均衡算法集成在闪存盘控制器的固件内,通过建立闪存介质的逻辑扇区和物理扇区之间的文件分区表,使文件系统一目了然。原则上,磨损均衡算法能使闪存介质上的所有扇区几乎同时达到其耐久限制,从而延长闪存介质的使用寿命。通过使用老化机制,可警告用户何时达到耐久限制,从而提前进行内容备份,防止数据丢失。
耗损平均技术的性能及寿命依赖算法及控制器的优劣,性能常会在经常多次写入及剩余容量很少时下降,有时可以借由牺牲寿命来增加性能、或以掉速为代价来确保可靠度。
目录  [隐藏]
1        动态磨损均衡
2        高级磨损均衡
3        全区磨损均衡
4        优点
5        外部链接
动态磨损均衡[编辑]
  动态磨损均衡是一种算法,控制器用备用区块列表中的块替换旧的块。当主机准备改写某个块时,备用区块列表中的第一个块将被用于替换该块,该块将被擦除并放入备用区块列表。虽然动态磨损均衡比磨损均衡更先进,但是其对耐久性的提高有限。区块和页的更新与回收只发生在空前或者被经常更新的数据占用的块上。如果主机持续对某个块写入数据,将频繁使用备用区块,不使用其它数据块。如果所有备用区块比其它块更早磨损,将会出现最差的情况。
高级磨损均衡[编辑]
  高级磨损均衡用于防止不断更新的数据停滞在静态区域,从而实现磨损均衡在所有区块的均匀应用。静态区域包含所有不发生变化的数据以及被动态磨损均衡忽略的数据。静态数据包括操作系统文件、查找表、运行文件等。高级磨损均衡经常用热区(hot area)内的块替换该区的块,因此所有区域的每一个块都拥有相同的可用性。
全区磨损均衡[编辑]
  全区磨损均衡用于防止不断更新的数据停滞在被动态磨损均衡忽略的静态区(数据不常更新),从而实现磨损均衡在所有区块的均匀应用。静态数据包括操作系统文件、查找表、运行文件等。全区磨损均衡将程序/擦除计数均匀分布在所有区块上,用户可设定执行全区磨损均衡的时间,即磨损均衡频率。每擦除一个块,闪存控制器便增加一个磨损均衡计数。如果计数器达到指定的磨损均衡频率,控制器将开始检查显示的块擦除计数是否小于平均擦除计数,以执行块交换。如果小于平均擦除计数,说明该块不经常使用,可与备用块列表中的块进行交换,因为备用块的使用频率更高。如果检查的块的擦除计数高于平均值,控制器将接着检查下一个块,直到找到另一个不经常使用的块。这样,所有区域内的每一个块将拥有相同的擦除计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一个回复好有意思。

据我所知很多EMMC是有坏块控制的,正如电脑上的SSD一样,坏区会被回收标识,不再使用,而空白区和存数据区其实是在循环使用的,也就是说数据不会总是写入到同一个空白区,这样保证了寿命, 其实就是总的使用寿命 就是每个存储单元的加和,这样使用寿命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很多EMMC是有坏块控制的,正如电脑上的SSD一样,坏区会被回收标识,不再使用,而空白区和存数据 ...

怎样知道自己的手机,使用的是哪种平衡磨损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知道自己的手机,使用的是哪种平衡磨损模式?

我的是大多数情况,目前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应该都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E:
有种说法,ssd磨损实在空白区域做均衡的,所以ssd剩余容量越大越耐用,否则就磨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种说法,ssd磨损实在空白区域做均衡的,所以ssd剩余容量越大越耐用,否则就磨损快。 ...

ssd基本上都有静态磨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