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48V继电器,好像有问题。三极管是不是要用场效应管.

楼主(2017-03-14):
继电器电压可能会到48v,可用什么场效应管代替三极管不。这图看着始终别扭。

网友A:
继电器正常工作电流多少。

这个三极管电路感觉有点奇怪。

另外 二极管位置一般是并联在继电器的两端 。

网友B:
似乎是Q3,Q4组成复合管。实际上5550 放大值 不小的。没必要这样设计。 D5最好要并在线包两端。如果用MOS管的话 一级即可。

网友:
D5和Q4这样并联,是要比比谁先击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正常工作电流多少。

这个三极管电路感觉有点奇怪。

接成复合管的。继电器电流300mA。电路是感觉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Q3,Q4组成复合管。实际上5550 放大值 不小的。没必要这样设计。 D5最好要并在线包两端。如果用MOS管 ...

一般都用哪些mos管,最好是市场上好买,并且价格不高的。

网友:
D5接法不对   驱动继电器,三极管比MOS更可靠   一个就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用哪些mos管,最好是市场上好买,并且价格不高的。

IRLML0100TRPBF       CJ2324         2N7002(不同厂家参数不同)

网友:
除了二极管放错外没什么毛病,不用换场管。第一个管用小功率的,如1N5551.后一个管子用13003等中功率就好

网友:
继电器控制端电压要40V???

网友:
二极管接错了,应该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两边,防止断电时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对前级电路的伤害。
继电器线圈电压怎么那么大!!!

网友C:
一个三极管驱动足够,另外D5放错位置了,这电路早晚烧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驱动足够,另外D5放错位置了,这电路早晚烧三极管

谢谢大家回复。二极管是画错地方了。实际是并在继电器线圈二端的。三级管换为CJ2324场效应管。为了防止上电时继电器误动,外面加二级上拉。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偶尔某块板子焊好时,初次上电管子会自动导通(击穿)。焊下,重新换新的2324就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二极管是画错地方了。实际是并在继电器线圈二端的。三级管换为CJ2324场效应管。为了防止上 ...

场管为何还要两个……

网友:
Q3的C极改接MCU的VCC , D5与继电器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管为何还要两个……

用一个场效应管实际线路搭出来时,初次上芯片输出高阻状态时管子就是导通了。试过G极加上下拉电阻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成复合管的。继电器电流300mA。电路是感觉有点怪

48V的继电器线圈电流300MA?你确定?接近15W的功耗不是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的继电器线圈电流300MA?你确定?接近15W的功耗不是盖的啊

是磁保持继电器,10ms脉冲及可

网友:
继电器的供电48V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还是建议用三极管,便宜耐操

网友:
不如直接用复合管

网友:
用一个场效应管实际线路搭出来时,初次上芯片输出高阻状态时管子就是导通了。试过G极加上下拉电阻也不行。
单片机复位时管脚电平要考虑,尤其是在关键输出部分。

网友:
D5都放错位置了,,应该是放在线圈两端来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