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这篇寄存器手册看不懂的部分

楼主(2017-03-14):
问下基础的问题,,如图所示。D7,D6..D0这些指的是什么,管脚?还有那个default和R/W。
总的来说我没看懂这张表。。

网友:
D7~D0应该是寄存器某字节的位,比如0x007的最高位(D7)为Tx Clock and DataDelay(看错了,红色部分为编辑添加的内容,关于位描述,地址为0x00的这个寄存器是SPI的控制,位0为3线SPI设置位.);
default是这个寄存器的默认值.
R/W,是读/写就是可读写的寄存器,如果是只读就是R,如果是只写就是W.

网友:
这个是位数哈,就是字节的位是0代表什么意思,是1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D0之类的是指寄存器的数据位,R/w表示该寄存器/位 可读写,default是复位后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