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IAR-EWARM,增加很多功能!快来下载试用

楼主(2017-03-14):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1840/EWARM-CD-8101-12863.exe

楼主:
关键的变化是:支持最新C标准,最新C++标准,所有工具套件全面支持unicode,这三大增强是很重要的。
关于界面:UI的图标都换过了,子窗口可以拖放停靠了;看得见的变化就这样,用法和对话框都是一样的。不变就不变吧,至少这样能让“攻城狮”们的开发经验得以延续继承,也无二话可说。

楼主:
上了8101版本的注意:由于新的编译器和新的runtime libraries,不再兼容以前的库了。也就是之前的emwin之类的第三方库或者你自己生成的库不再兼容,需要用新的工具套件重新生成一下才行。

网友A:
界面还那么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面还那么丑吗

噗哈哈哈,笑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面还那么丑吗

编译器 有很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还那么丑吗

我试试看再说。刚才在虚拟机里不能运行,看来不再支持32位系统(windows xp sp3 x86)了,稍后在物理机上试试(windows 10 x64).

网友B:
这可是个大新闻,最近正在研究用 C++ 写程序,正好用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个大新闻,最近正在研究用 C++ 写程序,正好用到啊

C++怎么写?
用到C++的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怎么写?
用到C++的什么东西?

见笑,刚学C++水平不高。目前只用到类的封装特性,把相关特性封装在一个类中,这样可以减少大量全局变量,而且还可以把大多数变量名称简化,比如,以前使用 C 的时候定义一个串口缓存,为了避免和其它缓存重名冲突,会将之命名为 Usart1Buffer 这样的形式,而使用 C++ 后,由於相关变量封在了类中,不必担心重名问题,就可以直接命名为 Buffer ,显得清晰简洁。另外,还有好多高级特性也想试试,比如 C++11 里的智能指针,不过不知道 STM32 这点资源是否能扛得住。目前在使用的 MCU 型号是 STM32L476 ,这款单片机也有不少 BUG ,不过按照暂时的需求来看还都不严重(I2C,SPI,串口,TF卡等)。头一阵子学了学 C++,试着STM32L476的工程改成C++形式,目前感觉还好,未发现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有破解了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谢谢分享。

网友:
不正常。用以前破解程序破解出来后发现无法编译出Lib,但可以编译普通工程。求大神完美破解。功能确实好不少。
无法生成LIB是一个大问题。提示运行LIB生成器时出错。
以前无法搜UNICODE的BUG解决了一部分(跨文件仍无法搜到)
支持泥马宏提示用UNICODE了。

网友:
新版本图标,UI变化挺大的

网友:
IARkg_Unis  可用

网友:
这个版本改进确实比较大了

网友:
大的跨越,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
搞起来 准备下载更新

网友D:
楼主有EWARM-CD-7804 这个软件包吗?

即 EWARM service pack 7.80.4

网友E:
有没有百度云盘的分享链接?

网友F:
还在用6.7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EWARM-CD-7804 这个软件包吗?

即 EWARM service pack 7.80.4

拿去,去拿!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1673/EWARM-CD-7804-12495.ex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在用6.7的版本。

然而我还在用6.40.5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还那么丑吗

IAR的素颜已经看惯,现在多加了点淡妆,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百度云盘的分享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O0n3f 密码:81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去,去拿!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1673/EWARM-CD-7804-12495.exe ...

谢谢,看来楼主有My Pages account或者计算下载地址的东西

6.40.5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定好用的版本,我也一直在用

网友:
我也装一下,虽然用不上,手痒, 一直觉得gcc好,就是debug麻烦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了8101版本的注意:由于新的编译器和新的runtime libraries,不再兼容以前的库了。也就是之前的emwin之类 ...

本来还想升级试试的,看到您的提醒, 还是在等等吧, 我在用 STemwin的lib库,看来还不能升级IAR。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本来还想升级试试的,看到您的提醒, 还是在等等吧, 我在用 STemwin的lib库,看来还不能升级IAR。 ...

测试了一下,以前的库文件还是可以用的,没有什么提示。

只是提示之前的工程需要升级,但是会做备份的。

网友:
win7 32位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试了一下,以前的库文件还是可以用的,没有什么提示。

只是提示之前的工程需要升级,但是会做备份的。 ...

有破解?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Register”只能看内核寄存器, 要想看外设寄存器还要其他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试了一下,以前的库文件还是可以用的,没有什么提示。

只是提示之前的工程需要升级,但是会做备份的。 ...

谢谢告知。  我刚也把新版装上了试 了下, 以前带 lib的工程确实可以编译。新版的软件界面感觉清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面还那么丑吗

+1   那个界面简直了,

网友:
这界面改变不少哇!下载体验一下.

网友:
丑的何止是界面,还有字体。

网友:
一直用SI编辑。只用IAR编译。要体验,也该体验一下SI4.0。

网友:
好东西,不的不佩服

网友:
最近两年一直是makefile 编译  偶尔需要在线debug在打开IDE

网友:
试用几天发现不稳定,当加入mdk下的源码时总是崩溃,系统为WIN8.1 64位企业版

网友:
已经卸载了,等下一次更新再试试。

网友:
等稳定点再弄。。。。。。

网友I:
我的win7下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win7下无法安装

经尝试,得在64位系统上才能打开。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经尝试,得在64位系统上才能打开。

多谢.我用的就是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我用的就是64位.

看来这个版本还太嫩了点,错误不少。我之前在32位windows xp下能安装,却无法运行。
后来再物理机(windows 10 x64)上能行。

网友:
是有点不稳定,有时候需要使用“完全编译”才能正确。

网友J:
不知道添加目录的操作是否改善了

网友:
WIN7 64位安装不成功,安装的时侯卡死不动,最后终止,请问有遇到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添加目录的操作是否改善了

似乎不能直接添加目录,要先建立目录组,然后添加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见笑,刚学C++水平不高。目前只用到类的封装特性,把相关特性封装在一个类中,这样可以减少大量全局变量 ...

你说的这个问题用C里面的结构体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这个问题用C里面的结构体即可解决

以前也用过结构体,不过还是感觉许多细节方面还是略麻烦,没有类方便,尤其是涉及到函数指针成员的时候。今天又试了试智能指针,还好,速度不算太慢,不过目前这个版本确实不太稳定,崩溃了几次。

网友L:
坚持够 用就不折腾的原则。。。。

网友:
我在win7 32位系统上已经安装上了,不知道你们说安装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Win10 X64 可以安装,但无法打开IDE。

网友:
楼主,这个破解了??

若是破解了,能给个破解链接或程序吗?

网友: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坚持够 用就不折腾的原则。。。。

成熟了,老了

网友:
是的,老了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
不错,刚开始装不上,重装了系统就好了,iar越做越叼了,这界面刚刚的

网友:
看着还行,有空试试

网友:
此版本IAR生成的out文件,μc/Probe 不认识。

网友M:
最好再等一个小版本,8.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去,去拿!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1673/EWARM-CD-7804-12495.exe ...

仁兄能否再分享下:
1、IAR ARM 7.80.2或IAR ARM 7.80.3
2、IAR ARM 7.70.2

版本,7.80.4打开后message栏存在首页上,且用jlink下载时进度条显示有点小问题,准备不用这个版本了。辛苦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最好再等一个小版本,8.1.2

已经更新了安装问题了:

2. EWARM 8.10.1 installer fix
Released Mar 23, 2017.
This package has been made to fix a problem related to the product installer for EWARM 8.10.1. The product content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8.10.1 release.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12863-IS2016SP1.ex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更新了安装问题了:

百度云的,EWARM 7.70.2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云的,EWARM 7.70.2

谢谢,已存

网友N:
FIXED版本不错,没有乱码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FIXED版本不错,没有乱码现象了。

啥乱码?貌似仅仅修改了安装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其它没变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云的,EWARM 7.70.2

这个厉害了,7702支持eclipse插件。

网友:
eclipse插件好像很早就支持了,只是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网友:
win7 32位也没装成功,再试试最新版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百度云的,EWARM 7.70.2

这个lisense  有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lisense  有解了吗?

百度云里带了破解工具了。

网友:
等稳定点再用吧。在用MD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更新了安装问题了:

确实,这一款解决了安装问题。

网友:
还是eclipse编辑,加IAR编译好用

网友:
还在用6.X之前的版本,感觉6.X之后的版本字体很别扭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上了8101版本的注意:由于新的编译器和新的runtime libraries,不再兼容以前的库了。也就是之前的emwin之类 ...

你好,请问 新的转换工具 哪里可以下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请问 新的转换工具 哪里可以下载啊 ??

抱歉,可能是我表达不明确导致的理解偏差。没有现成的工具可以将老的库文件转换为新的,需要用新的工具套件(指的是编译器套件)重新编译(源代码)生成。
楼上有位坛友说老的也可以用,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反正我不敢用,怕存在某些不好发现的错误隐藏在产品里。
IAR官方发布说明书里有关于“不兼容”的表述,我是转述一下,提醒一下。

网友(2017-04-20):
坐等破解版

网友Q:
引用 楼主:
然而我还在用6.40.5的版本

楼主有7.80.2版本的吗?

网友:
Win10 X64 可以安装,但无法打开IDE。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7.80.2版本的吗?

有7.80.4版本,为什么还要7.80.2呢?同样是7.80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临时建的工程吧.多在库里放几个文件.具代码多点试试呢,这个版本目前好像没有真正能用的和谐.

网友R:
谁能分享个和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谁能分享个和谐文件

网友:
我安装了IAR for 8051最新的版本,覆盖了原来IAR for ARM 8x下的IDE文件后,IDE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先收藏,后面有机会在用用看

网友(2017-06-02):
引用 楼主:
有7.80.4版本,为什么还要7.80.2呢?同样是7.80的。

我使用7.8.4出现了问题:无法 go to definition of xxx,只有声音。
根据网上的做法,取消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重新编译,选中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重新编译,甚至删掉obj文件夹,再编译都没办法。
路径已经是全英文无空格了。

网友:
升级的速度太快了  跟不上了

网友(2019-02-22):
引用 楼主:
上了8101版本的注意:由于新的编译器和新的runtime libraries,不再兼容以前的库了。也就是之前的emwin之类 ...

感谢提醒,看来得关注一下再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好这个iar7.8软件的网盘链接能否再分享下,谢谢

麻烦你再次搜索一下吧,这个文件我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