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中输出电流的最大值怎么算?

楼主(2017-03-14):
如题,找了很多资料都只有算电压的,电流怎么算都没有提,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工作内容全在这问  回答的话有工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内容全在这问  回答的话有工资么?

矮油你怎么尽膈应人家。

网友:
电流的最大值和磁芯有很大关系。当然铜线线径,二极管的参数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搞点莫元啊,大兄弟。

网友B:
只能这么跟你说,一般是根据输出最大功率(V0*I0max)计算的,根据功率选择磁芯,确定磁芯极限条件下工作磁通密度,再计算初级电感,线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么跟你说,一般是根据输出最大功率(V0*I0max)计算的,根据功率选择磁芯,确定磁芯极限条件下工作磁 ...

那就是这么理解:这玩意只要你选的器件对,电感或者变压器磁芯选得正确,发热过得去,基本上是个人有多大胆的事情?和设计本身没什么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