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你们讲究横平竖直吗

楼主(2017-03-15):
在pcb走线你们讲究横平竖直吗?平时布线我都是随意布的,但是经常听到走线要横平竖直,
在什么情况下 讲究呢

网友A:
做的基本上都是低频板 走线很任性

网友:
哈哈,我自己玩,走起来天马行空。

网友:
我的板子我做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基本上都是低频板 走线很任性

我也是,很随意,但如果板子元件密度高了,很容易布布通啊

网友:
在家听老婆的,在公司听老板的, 画个板子还要听网友的,我不累啊,只要能搞定,我就喜欢在板子上画个猫,画个狗啥的

网友:
低频的只要符合规则,怎么方便怎么来呗!

网友:
比起横平竖直, 我觉得楼主把管脚重新定义一下,可能会走线更好看

网友:
是指顶层和底层尽量一横一竖, 减少信号干扰. 两条平行的线肯定会互相感应啊,

网友:
不讲究,但两层之间还是尽量垂直

网友:
横平竖直肯定能布通,但是布通未必需要横平竖直。

网友:
低频信号,没这么讲究吧

网友B:
这简直就是不忍直视的板子,,,,最起码要做到线走顶层,底层做地平面~!

网友:
横竖布线好看

网友C:
横平竖直是直插器件为主的时候的一个要求,现在贴片为主不是很好操作了

网友D:
大方向就是顶层横 底层竖 不影响电气性能的情况怎么美观怎么走啦

网友D:
话说我也喜欢在板子上画个小乌龟

网友E:
无所谓,一切以功能和性能为先

网友:
楼主是不是记错了?我记得人家说书法才是要横平竖直?

网友:
因眼而异

网友:
看心情吧

网友:
在家听老婆的,在公司听老板的, 画个板子还要听网友的,我不累啊,只要能搞定,我就喜欢在板子上画个猫,画个狗啥的  +10086

网友F:
基本上都是顶层走线,底层走线很少,然后覆铜。

网友:
电脑自动布线, 然后只是修正转折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都是顶层走线,底层走线很少,然后覆铜。

嘿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也喜欢在板子上画个小乌龟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家听老婆的,在公司听老板的, 画个板子还要听网友的,我不累啊,只要能搞定,我就喜欢在板子上画个猫, ...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所谓,一切以功能和性能为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方向就是顶层横 底层竖 不影响电气性能的情况怎么美观怎么走啦

嗯,,谢谢

网友:
横平竖直的要求是为了多层之间方向区分开吧。

网友:
不用过EMC?想怎样画就炸样画,只要开心不是。要过emc也可以以后整改啦(^_^)

网友:
只要能布通,管你怎么走都可以,其实横平竖直是为了提高布通率。

网友:
向横平竖直努力中

网友:
走线尽量走在一层 另一层主要用来铺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横平竖直是直插器件为主的时候的一个要求,现在贴片为主不是很好操作了

“横平竖直是直插器件为主的时候的一个要求”,why?

网友I:
如果只是完成任务,你可以随意;如果想完美,那就要慢慢来,我相信一个事实: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收获就在哪里!我的板子也是低频,测量信号的速率通常都是100次/秒以下,MCU也不过是10几MHz的51,很低频了,画PCB,走线铺铜,仍然要照顾高频,因为虽然板子工作在低频,但是现场的高频信号干扰不会因此放过你!

网友:
板子面积比较大,我就以走线尽可能短为原则。板子面积比较小,犹其是那些夹长的板子,而且元件布局必须固定,一般走横平坚直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完成任务,你可以随意;如果想完美,那就要慢慢来,我相信一个事实: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收获就 ...

支持!!!!!!!!!!!!!!!!!!!!!!!!!!!!!!!

网友:
我也感觉如果楼主将一些管脚调换一下,会少走很多交叉线,少打不少过孔

网友:
以前PCB是自己雕刻机加工,做横平竖直可以提高加工速度和质量。

网友:
一般低频电路画板没有这么多讲究的

网友:
功能第一,方便第二,美观第三

网友:
低频随便走   注意线宽

网友J:
同一层相距10mil的两条线相互干扰都可以忽略,还在乎相距1.6mm的另外一层。横平竖直只是对于原来那种纯数字的直插板更容易布通而已。

网友:
我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一层相距10mil的两条线相互干扰都可以忽略,还在乎相距1.6mm的另外一层。横平竖直只是对于原来那种纯数字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横平竖直没听说过。
但是一层尽量走横线,另一层尽量走竖线倒是真的。元件少的时候可能没感觉,元件多的时候就知道有用了。
例如你第一张图,顶层底层都有横线,当有线需要竖直下来的时候,空间宽裕的可以打过孔,但如果线都是以最小间距贴着横向走,
过孔都没地方下的时候,这板子就布不通了。

例如这样:

网友K:
我的是尽量在一面走线,背面尽量不走线,实在走不过了从背面跳线后再回归正面,尽可能的保证背面有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横平竖直是直插器件为主的时候的一个要求”,why?

刚入门的时候老大就是这么教的,看起来确实也美观一些,也有楼上各位说的抗干扰的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尽量在一面走线,背面尽量不走线,实在走不过了从背面跳线后再回归正面,尽可能的保证背面有完整的地 ...

你画的真漂亮

网友:
在家听老婆的,在公司听老板的, 画个板子还要听网友的,我不累啊,只要能搞定,我就喜欢在板子上画个猫,画个狗啥的

哈哈

网友:
我一般用曲线,没讲究,好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简直就是不忍直视的板子,,,,最起码要做到线走顶层,底层做地平面~! ...

支持,底层尽量减少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