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信距离过长导致zigbee数据错误

楼主(2017-03-15):
如图,结构是2块板,一块底板,一块是CPU板,两者通过接插件连接;

zigbee模块在底板上,通过uart口连接CPU和zigbee模块;

目前问题是运行个2,3天,zigbee数据总会出错。

我计算了,zigbee到CPU之间uart在PCB上的长度总和是331mm,目前波特率是115200,uart线经过了2个拨码开关,一个接插件,过孔若干;怀疑是速度和距离超过了限制

但是没有查到相关标准;下一步准备用示波器看看uart上的电平波形来证实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PS:同样的板间结构,SPI过长导致通讯问题,我是遇到过,后来改短就好了

网友:
才115200 ,应该不是长度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吧,因为杜邦线也用很长来接串口都没事。你试试将波特率调低试试。我有遇到过zigbee设备平时是正常的,运行一段时间后,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是错的,后来看下他的RSSI值,发现他很弱。不过我说的弱是随机的。是一会这样一会正常

网友A:
波特率降低一些不就行了?以前设备115200一米内是没问题的,有可能是线间串扰、器件寄生电容、接触不良导致。
拨码开关是个坑人的东西,某知名公司明令禁止使用,还是有道理的。
另外串口和SPI有着本质的区别,有CLK信号对数据信号质量要求低得多,串口TX信号边沿长一点短一点差得就多了
你的问题八成是边沿信号不够陡峭导致误码

网友:
115200波特率串口遇到过的问题是山寨的MAX3232。正常来说TTL电平,33多cm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降低一些不就行了?以前设备115200一米内是没问题的,有可能是线间串扰、器件寄生电容、接触不良导致 ...

你的观点让我虎躯一震阿

为什么说有的公司禁止使用拨码开关?

因为我遇到的这个问题会这样,正常连接UART通讯时,过了2天多,通讯就异常了,软件重启不管用

除非:
1.断电重启
2.拨码断开uart连接,再立即拨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观点让我虎躯一震阿

为什么说有的公司禁止使用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时间久了,失效的概率很大,触点极片氧化问题不好解决,容易影响信号质量,菊花内部严禁使用

这是我之前参加菊花公司组织的可靠性设计培训,大湿反复提到的......

另外还有一件东西也不让用:圆柱外壳的音叉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时间久了,失效的概率很大,触点极片氧化问题不好解决,容易影响信号质量,菊花内部严禁使用

这 ...

有点道理,提到的这两个种器件,确实品质都不怎么能让人放心

网友:
虎躯一震这词用的好

网友B(2017-10-08):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时间久了,失效的概率很大,触点极片氧化问题不好解决,容易影响信号质量,菊花内部严禁使用

这 ...

请问大侠,音叉晶振怎么不给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音叉晶振怎么不给用了?

指的是这种

只有在低端产品和钟表类才用这种,钟表类还不一样,有严格专业的品质把控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市场上抓的料,就呵呵了
宁可多花几毛钱买爱普生的塑封晶振也不用这种,这种腿儿还爱断,不皮实
还是贴片的晶振用着踏实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这种

只有在低端产品和钟表类才用这种,钟表类还不一样,有严格专业的品质把控出问题的几率不大, ...

谢谢大神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