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一下思路,雕刻机能不能自己写程序,当做测试机用?

楼主(2017-03-15):
比如,测试触摸屏,画线
测试偏离距离等等

网友:
肯定能啊。

网友A:
不心疼机器的话是可以的,每运行一次的损耗价值比测试价值多多了

网友:
当作三轴机器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心疼机器的话是可以的,每运行一次的损耗价值比测试价值多多了

动几下都有损耗,这种机器也没有价值了

网友:
就是,机器能这么不耐用?

网友:
雕刻机就是几个轴搭出来的。你想让它咋动,它就咋动,当然可以自己写程序了。

网友:
只要保养得好,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写程序能否保证不出问题,不会撞车。

网友:
常见的串联式CNC建议把滑台(丝杠+导轨)换成适合高速运动的,或者直接用并联式CNC来设计机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心疼机器的话是可以的,每运行一次的损耗价值比测试价值多多了

楼主等于是空载动来动去, 这玩意能有多大损耗。

网友D:
我搞的运动控制系统更适合这种场合。
雕刻机有它自己擅长的地方,拿来干这种事屈就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搞的运动控制系统更适合这种场合。
雕刻机有它自己擅长的地方,拿来干这种事屈就了它。

只是有个想法,可以一机多用,

网友:
不觉得浪费可以啊!

网友:
总比吃灰好。话说搞个 pvc 机子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几下都有损耗,这种机器也没有价值了

调试怎么可能是动几下的问题,调好一个程序可能都要几百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等于是空载动来动去, 这玩意能有多大损耗。

既然是调试,那写出来的程序不一定是按着雕刻机的行程来写的,可能会哪没注意就超行程,谁知道楼主雕刻机是否有可靠的物理限程。

网友:
先考虑雕刻机能否真正满足测试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调试,那写出来的程序不一定是按着雕刻机的行程来写的,可能会哪没注意就超行程,谁知道楼主雕刻机 ...

考虑这么多的话,万用表也要担心了,谁知道用着用着会不会一时忘记切换档位,电流档直接捅220了。

网友:
以为雕刻机啥都能干的,都是没有雕刻机的人

网友:
买个便宜的三D打印机搞好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