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编译器能否运行在arm平台上?

楼主(2017-03-15):
arm开发板运行linux系统,能不能安装gcc编译器,然后直接在开发板上编译程序,然后直接运行?
即有没有arm架构的gcc编译器(或arm-linux-gcc)?

网友:
肯定可以啊。那个香蕉派上运行的linux系统上就有,可以直接编译程序,速度比较慢

网友:
以前也纳闷,掌上电脑能不能编译C代码。

网友:
当然有,利用非本地的交叉编译的主要目的是编译速度快,如果本地的编译速度可以的话,完全可以本地编译

网友:
可以的,下载gcc源码,设置交叉编译工具链。我同事曾经在iphone上编译程序

网友:
万能的GCC  怎么折腾都行的。

网友:
beaglebone black的官方系统就自带GCC编译器的

网友:
树莓派就可以,慢的很

网友:
有没考虑过效率的问题,写个测试小程序可以,要是想编译个工程,在pc上几分钟的事情,ARM上估计要抽根烟是时间吧。

网友:
觉的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