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 平衡车运动问题

楼主(2017-03-15):
最近做一个基于stm32f103的平衡车小车,直立可以实现但是有些不稳,通过角度环和速度环实现的,下一步准备实现前进后退,不知道如何实现,请各位大神指教。
测试视屏http://pan.baidu.com/s/1nuVdLSd
总感觉车没劲,p太大超调特别大,太小没劲求高手指点。

楼主:
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个忙,就是如果要让车子前进是给一个期望角度,期望速度是否也要设置,如果要设置,那么速度和角度的关系怎么确定哪??

楼主:
小车是越調越稳,就是在这前进中卡壳啦,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http://pan.baidu.com/s/1i4PM0Xv

楼主:
终于成功啦,附上源码,
调试视频http://pan.baidu.com/s/1nvkDSXr

网友A:
不错,我也做了一个跟你同样问题站立不稳,不断来回小幅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做了一个跟你同样问题站立不稳,不断来回小幅摆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机太次了

网友:
你是什么反馈?

楼主:
角度复反馈,速度正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复反馈,速度正反馈

恩,频率多少?

楼主:
10ms,之前做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s,之前做过吗?

做过载人的

楼主:
最后的效果怎么样,载人只需一个角度环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车是越調越稳,就是在这前进中卡壳啦,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http://pan.baidu.com/s/1i4PM0Xv ...

重新换了一对大扭矩电机,正在调试感觉要成功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