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口不能用手碰,为什么?

楼主(2017-03-15):
http://cloudvideo.thepaper.cn/vi ... 1b-5d87cd2f373a.mp4

不会传视频,先这么看吧?

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电路最前面应该是变压器,怎么会逆变出来?是不是电容降压电路电容里存的那点电荷?有这么大电流吗?

楼主:
据了解,电源主要分为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电动车电池属于直流电源,通过充电将“电”先储存起来,使用时直接释放。而在强行对直流电源进行短路时,如果没有相应防范措施,蓄电池里的电流会瞬间释放,形成强大电流。
昨天,在一些电动车销售点,记者看到不少电动车电池插孔直接裸露在外,没有保护措施,也没有警示语。这些电动车电池电压从36V到48V,甚至还有60V以上的,其中主要以48V为主,大部分电动车,只要拔下电池和电动车连接线,就会裸露出电池插孔,有的插孔设置在座位的一侧,也有的设置在座位下面。

看那个接口误以为是220v接口,原来里面是60v或者48v电池。这的确是个隐患

网友:
安全电压是指36V及以下

网友:
视频这个很明显是小孩把硬币塞进去打火被电弧烧伤了

电动车这个充电接口确实有点坑,应该整个继电器,充电口有电才能接通

网友:
一般至少是48V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属于设计上的缺陷,或者说某些厂家为省钱故意不增加保护机制

网友B:
这是设计缺陷,最早电动车电池组比较小,是用专用插头插座的,后来电池组大了,用的品字型的电源线,因为这种线最常见,但供电端和负载端的公母正好弄反了,所以供电端就没有了保护。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插座,会有人把普通电源线插到电瓶上,另一端插到220V电源上,就出事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计缺陷,最早电动车电池组比较小,是用专用插头插座的,后来电池组大了,用的品字型的电源线,因为这 ...

现在的电动车插座一般都是把中间那个级横过来,插错220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属于设计上的缺陷,或者说某些厂家为省钱故意不增加保护机制 ...

感觉并非厂家故意省钱,而是不重视安全

网友:
我用万用表量过标称48V电池的充电口出来的电压是50多V。就像标称3.7V的锂电池,实际充电器的电压都是4.2v的

网友:
能碰的,原理是我充电时这个插口从来不看,是靠摸出来的哈

网友:
这个当初就应该设计成两个借口 一个充电,一个对外输出。分别使用同的连接器。

网友:
我一般在充电口上串保险,接220VAC或短路,都没有多大问题吧!

网友:
一般的电动车充电接口都有弹簧盖子保护的,充电时要拉开,不充电时防水淋

网友:
晕,加个防倒灌也多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我的小电车上没有盖子

网友C:
就是充电口短路了,电流很大。这种外露带电的插座应该用母头的,不过市面上很多的都是这样做的,也不知是什么人设计的。

网友:
现在的电瓶车都这样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充电口短路了,电流很大。这种外露带电的插座应该用母头的,不过市面上很多的都是这样做的,也不知是什 ...

这边是母头,充电头就得是公头了,也不行,最好是有防倒灌,一个二极管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是母头,充电头就得是公头了,也不行,最好是有防倒灌,一个二极管就能解决 ...

见过充放电最是一个插口的,那就是个坑。

网友:
在这个行业呆过,这行业三个字形容,烂,烂,烂,价格是不可想象的低,这插座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现在要是改得GF强制才行,因为现在市面的这车几乎都是这插座了。开始估计是为了方便,省模具,采用了这种插座,这插座市场很多,相对可以过大电流,可靠性也好。手摸肯定没问题的,用金属短路当然会炸,电池短路电流几百A的。加防护也有问题,现在充电电流都是几A以上了,加个二极管发热大,继电器的话成本厂家心疼的要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是母头,充电头就得是公头了,也不行,最好是有防倒灌,一个二极管就能解决 ...

得加个几十A的二极管才行,电动车应该是要过3C认证吧,这种车也能过认证上市说明什么呢

网友:
接口可靠性经得住实际考研,电压以前48/37是没问题的,最大问题就是怕短路。只需要自己加一个10 a保险管就可以,这样短路立马断开,也不影响充电。也可以起到防盗作用。还有一个最大危险就是与电饭煲水壶插头线弄错了这个就没得救了。

网友:
前些年看到用220V插头的电瓶车就感觉肯定有误接220V交流电的。。。

网友:
电流好几百安把硬币融化了炸了

网友D:
我儿子手被这个充电口烫过,手肿了很长时间,这种充电口设计的真操蛋

网友:
万恶的英帝国主义,英式接口毒害祖国未来。。。。

网友:
所以我一直说电动自行车就是“禁摩”产生出来的一个奇怪交通工具。

网友E:
我将家里的电动车改装成和正常相反的,必须得在充电口插220V电源线才能正常充电,插充电器不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将家里的电动车改装成和正常相反的,必须得在充电口插220V电源线才能正常充电,插充电器不管用 ...

这个想法不错,那充电器你如何防水防震。要是车子淋雨了你敢直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操!

这个不是220V 吗??!!!

看来阿莫没有骑过电动车
其实这个是电瓶的接口,跟电动车的36V/48V/60V直接连通,充电器降压之后接到这里,并不是220V
这种设计的隐患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国,呵呵,有钱赚就好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儿子手被这个充电口烫过,手肿了很长时间,这种充电口设计的真操蛋。 ...

我儿子也是,拿个钥匙乱戳,戳到到了这个插座里面,短路了,铜极都融化了,还好手在外边,被熏黑了,特么真是NC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儿子也是,拿个钥匙乱戳,戳到到了这个插座里面,短路了,铜极都融化了,还好手在外边,被熏黑了,特么 ...

我儿子前一个月也干了类似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想法不错,那充电器你如何防水防震。要是车子淋雨了你敢直接充电? ...

充电在座子下边,我都用2年多了,没问题,并且充电器是一直连着电瓶的,我的是60V的,我改主要是充电器老是丢,丢3个了

楼主:
把阿莫老大招来了,荣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