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信号先放大还是直接进ADC更好?

楼主(2017-03-16):
请教各位,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100mA,是先用小电阻取样,放大后进ADC好呢,还是用个大点的电阻取样直接进ADC好呢?各有什么利弊?谢谢!

网友:
看你的ADC的输入范围了,让信号落在较宽的AD有效输入范围内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如果负载过小,很快互感器就烧鸟。那玩意要求接近短路的负载。

网友B:
3楼说得对,电流互感器输出接电阻有要求的,不是想接多大就接多大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负载过大,线性就会变差,一般按它推荐的来。

网友D:
不是先精密整流的吗,还有电流互感器不能接大电阻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得对,电流互感器输出接电阻有要求的,不是想接多大就接多大的。

几十到100欧这样算大吗?一般常用的范围大概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先精密整流的吗,还有电流互感器不能接大电阻会影响精度。

整流是放在电流侧比较好还是先转换成电压再整流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负载过大,线性就会变差,一般按它推荐的来。

请问负载电阻在ct二次侧容量范围内就可以吗?还有什么其它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楼说得对,电流互感器输出接电阻有要求的,不是想接多大就接多大的。

不全对,只有当大电流小负载时才会出现饱和偏差,
负载越大,偏差越大,所以要求小负载以降低误差
所以对于小电流 低精度要求或能软件补偿 那么放大电阻会让电路更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流是放在电流侧比较好还是先转换成电压再整流比较好呢?

低精度选整流,高精度用电平提升,或差分输入。整流会极大降低精度,除非运放有源整流,但这样一般不如平移来的方便

网友E:
还有你的二次侧电流有100ma  这个明显不是我们常见的板上互感器,一般也就30A/30ma,那么你这个就是电力互感器了,这种互感器如果直接接adc估计容易烧坏端口,端口上要做好保护,也或者用二极互感器来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低精度选整流,高精度用电平提升,或差分输入。整流会极大降低精度,除非运放有源整流,但这样一般不如平 ...

貌似是同行?
哈哈,真不错,又碰到一个同行。

另回答楼主:100mA的输出,如果AD的参考电压在2.5V以下,一般可以接一个电阻一次性到位,不用放大。
选择是一个大电阻还是小电阻加放大,需要综合考虑
大电阻会影响角差,最终是影响功率因数
放大会影响比差,并且需要高精低温漂的电阻加运放,有可能还需要双电源,成本增加,温漂增大,最终会影响精度。

选不选大电阻,一般有够用为原则,以你的这个为例,假设用的是2.4V的参考源,那么如果是直接抬高的方式,需要的采样电阻是2.4/1.414/0.1=16.9欧
根据经验,如果是0.5级的表,功率因数就是1.0,一般这么大的电阻不会影响功率因数超精度范围。

另外,如果既想要成本低,又想要高精度,可以采用电流转电压的方式,一个运放加一个电阻搞定,对比差和角差的影响都小,缺点是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如果负载过小,很快互感器就烧鸟。那玩意要求接近短路的负载。 ...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恒流的,短路完全没有问题,电阻越小相位差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负载过大,线性就会变差,一般按它推荐的来。

对的,电流互感器功率有一定的,超出了输出功率,就不成线性了,所以电阻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全对,只有当大电流小负载时才会出现饱和偏差,
负载越大,偏差越大,所以要求小负载以降低误差
所以对 ...

ct是200/0.1和1500/0.1的两种,电流测量精度要求不高,3%以内都可以接受,只计算有效值,可以不关心相位,直接用单片机的adc采样,3.3v参考电压,请问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用一个大点的电阻采样吗?比如20欧左右?如果ct通过的电流比额定值小,电阻还可以加大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的二次侧电流有100ma  这个明显不是我们常见的板上互感器,一般也就30A/30ma,那么你这个就是电力互 ...

请问ct采样端口的保护都需要什么元件呢?稳压二极管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是同行?
哈哈,真不错,又碰到一个同行。

请问这样的电流电压转换可以用吗?干扰大的时候会存在什么风险?测有效值3%的精度要求,和直接用电阻采样相比哪个更有优势呢?谢谢

网友F:
3%的精度要求,又不在乎相位,建议你直接用电阻采样。
查一下互感器的规格书,看它支不支持这么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3%的精度要求,又不在乎相位,建议你直接用电阻采样。
查一下互感器的规格书,看它支不支持这么大的电阻。 ...

我去仔细查查,太感谢啦!

网友(2023-03-16):
你好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用模块直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是同行?
哈哈,真不错,又碰到一个同行。

电阻影响角差是什么意思,电阻不是线性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