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屎芯片的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3-16):
RT

网友A:
第一次听说鸡屎芯,只听说个牛屎芯,学名叫邦定片(裸片)(DI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鸡屎芯,只听说个牛屎芯,学名叫邦定片(裸片)(DICE)。

LZ问的是黑胶。。应该是树脂了。环氧树脂。

网友:
还有叫狗皮膏药的呢

网友C:
绑定胶,加热后软化

网友:
不是环氧树脂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绑定胶,加热后软化

不会软的吧?我反正是没见过加热会软的邦定的板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软的吧?我反正是没见过加热会软的邦定的板

分热胶和冷胶,热胶是可以加热软化,当然不会像固化前的液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黑胶。。应该是树脂了。环氧树脂。

嗯嗯,是我没看清楚!

网友:
硅酮塑料,好像这个名字

网友:
邦定的是用环氧树脂

网友:
环氧树脂,加热后能铲掉。

网友:
鸡屎芯片的胶叫鸡屎

网友:
环氧树脂    有各种配方的

网友:
鸡屎芯很形象,牛屎根本不像嘛
糖鸡屎

网友:
这个叫邦定

网友:
软封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