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一般多少粒星才能定位?

楼主(2017-03-16):
我的手机只能搜索到三粒,美国和俄罗斯的星倒是搜索到一堆。

网友:
3个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个测试APP发一下?

网友A:
北斗就是一个摆设,如果没有强制使用,估计早就回家找妈妈了。以前被它玩死过,从此后不再碰。据说北斗定位精度比gps强!!!谁说的?当然是他们自己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斗就是一个摆设,如果没有强制使用,估计早就回家找妈妈了。以前被它玩死过,从此后不再碰。据说北斗定位 ...

你测试的是军用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斗就是一个摆设,如果没有强制使用,估计早就回家找妈妈了。以前被它玩死过,从此后不再碰。据说北斗定位 ...

很坑爹的.....

网友:
如果不能2个A星2个B星混合定位(显然是不能),这种多模定位芯片都是噱头吧。  信号接收条件都差不多,能收到A也就能收到B,  收不到A信号话B信号也别指望。  结果还是GPS够了。

网友B:
小伙子,你的坐标暴露了,我这里的巡航导弹已经准备完毕,赶快打9999万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否则我的小指头一动,你就……哈哈哈。。。  。你等一下,我吧我的账户念给你听。

.....

对了,你怎么才能听到我邪恶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你的坐标暴露了,我这里的巡航导弹已经准备完毕,赶快打9999万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否则我的小指头一 ...

跑他跟前去喊,他就能听到了

网友:
我是被标题那个粒 吸引进来的。
二代的话应该是3粒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难道不是三颗星只能定位置,不能定高度的么?

记得要4星才能完整吧?

网友:
北斗可以有源定位,不光你知道你在哪里,别人也知道你在哪里。所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你的坐标暴露了,我这里的巡航导弹已经准备完毕,赶快打9999万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否则我的小指头一 ...

北斗可以短报文通讯,据说汶川时这功能使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斗可以短报文通讯,据说汶川时这功能使用过

还不如用短波电台,成熟的技术。

网友:
我试了一下,室内一颗北斗也没有,GPS有4颗。,  室外北斗3颗,GPS10颗。室内的屏蔽效果不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