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指教这个元器件名称

楼主(2017-03-16):
RT,公司来一块样板,老板要求出货目,然后找了一天没找到这个元器件,求大佬们帮忙看下,样式和原理图如图所示。这个元器件无正负极,2侧都为导通状态 ,排除二极管的可能性,从原理图看也不是电容。PB3 I/O口是数码管SEG驱动口 和AD采集口。我怀疑是一个常闭式开关 ,触发条件位置 ,有大佬帮帮忙吗?

楼主:
元器件封装是 1206封装

网友A:
从原理图上看,可能是个开关,各个角度倾斜翻转板子测一下有没有可能断开?

网友:
3楼说得有道理,也许把板子上下颠倒,显示也能颠倒,就像手机旋转屏幕那样,总是让人看到正常的图像。

网友B:
不拍清晰点,http://www.murata.com/~/media/we ... sxap1_en.ashx?la=en 是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上看,可能是个开关,各个角度倾斜翻转板子测一下有没有可能断开? ...

我自己猜测也是开关  试过温度  磁铁    都没反应    翻转板子没试过   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拍清晰点,http://www.murata.com/~/media/webrenewal/products/sensor/shock/consumer/pkgs_spec_25sxap ...

从PDF的尺寸外观图上看 不是     他的 2侧焊盘是圆形的 跟玻璃管封装的焊盘很像    尺寸 是3.5*2*2

网友C:
老板要求出货目

什么意思呀?山寨?

网友D:
振动传感器CSX-SEN-300A
国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拍清晰点,http://www.murata.com/~/media/webrenewal/products/sensor/shock/consumer/pkgs_spec_25sxap ...

刚才试了下  有可能是震动传感器,  电阻值会随着晃动增大,但是晃动过后   恢复不到导通状态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大佬 ,震动传感器的恢复时间很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要求出货目

什么意思呀?山寨?

是客户要求还原  我们只是做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动传感器CSX-SEN-300A
国产货

感谢大佬  我找找

楼主:
感谢9楼大佬  确实是该型号振动传感器   此帖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