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发产品用串口HMI屏的多吗?做界面挺方便,主要有什么局限性

楼主(2017-03-16):
如题,大家串口屏开发产品普遍吗?

网友: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

网友A:
成本高 灵活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高 灵活性不够

嗯,灵活性肯定没有底层直接驱动灵活,一般应用基本可以,价格高了一点,做界面貌似很方便,使用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
你自己把优缺点都说完了已经。

网友:
优点方便。

网友:
HMI屏是组态屏吗?

用过,这种主要是在控制领域吧,效果还是可以的

====
关键是贵。。。。记得原来用的组态屏,繁易的....700多一个好像

网友:
用过一次,做Demo非常快,做产品的话估计是不行,太贵

网友B:
吃过步科的亏,现在还在费力的往坑外爬,爬呀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过步科的亏,现在还在费力的往坑外爬,爬呀爬!

请问是做产品掉坑里了?求经验教训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过步科的亏,现在还在费力的往坑外爬,爬呀爬!

吃的什么亏呀?

网友:
成本和可靠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过步科的亏,现在还在费力的往坑外爬,爬呀爬!

我们用步科有三四年了,一直出货,没啥坑的

网友C:
他家的那个modbus受一定程度的干扰后会停止掉通讯,有时能恢复,有时不可恢复,除非重新上电复位.别跟我说什么评比,隔离啥的,我都实验过.简单的测试方法是:
(我用的是485口)在正常的主机(hmi)和从机工作时,在总线上再接pc转出的485线.然后打开串口助手,这是相当于在pc上监视通讯总线.第三步你可以坏坏的故意发几个非正常的modbus数据帧,来模拟干扰.比如0x01,0x02,0x03,0x04,0x05,看看它(hmi)还能恢复不

网友:
这就是老妖怪(我)还在往外爬的教训

网友D:
威纶的已经做到不用400块,7寸彩彩屏,这个行业差不多做死了,某些小牌子可能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那个modbus受一定程度的干扰后会停止掉通讯,有时能恢复,有时不可恢复,除非重新上电复位.别跟我说什么 ...

连这样的异常都不能处理和纠错,确实坑人呢:-\

网友E:
串口屏组件不够丰富、不够灵活、界面设计复杂,比如控件隐藏、移动、禁用、使能、获取位置、获取大小等等...,这些是串口屏无法实现的,做界面往往需要获取和修改窗口属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那个modbus受一定程度的干扰后会停止掉通讯,有时能恢复,有时不可恢复,除非重新上电复位.别跟我说什么 ...

那现在用什么替换了呀,稳定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现在用什么替换了呀,稳定运行?

换成电脑了,显示器1000元,主机1500.虽然远超300,不过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现在用什么替换了呀,稳定运行?

用emwin自己搞,如果要大屏、成本不敏感、图方便就用我们的GLCD

网友:
追求成本,就买一个价位最合适的,不行就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屏组件不够丰富、不够灵活、界面设计复杂,比如控件隐藏、移动、禁用、使能、获取位置、获取大小等等.. ...

看了层主挺熟悉串口屏的,最近也是时间紧,看看是否搞个串口屏做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那个modbus受一定程度的干扰后会停止掉通讯,有时能恢复,有时不可恢复,除非重新上电复位.别跟我说什么 ...

是啊、这种类似二次开发的东西,经常会遇到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种类似二次开发的东西,经常会遇到坑

国内很多东西都是坑,用之前能有办法测试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
工业控制项目中用过信捷的屏,目前还不错

网友:
用工业上常用的组态屏还可以,不要用什么hmi串口屏,特别是迪文什么的,你以为能省时间用起来方便,用过就知道是个很大的坑,反正我是被它害惨了,后来自己做个gui屏也未能挽回损失

网友:
大彩 7寸无壳  串口屏,299¥,,,,    步科 7寸工业标准HMI才399¥    你会选哪个???

网友:
威伦的屏还行,我们用了不少,缺点是工程加密基本残废,破解成本太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那个modbus受一定程度的干扰后会停止掉通讯,有时能恢复,有时不可恢复,除非重新上电复位.别跟我说什么 ...

这种BUG按说不难解决呀,估计是厂家没重视或用户没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BUG按说不难解决呀,估计是厂家没重视或用户没反馈

这要看他的协议帧是怎么定的,如果有帧头和帧尾,而且帧头帧尾是绝对的唯一值,就很好解决,如果只有帧头或者只有帧尾就不好说了

网友H:
公司最近在用威纶的屏,但是有个大坑,程序只能在一台机上编译,然后下载,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就出问题了,要不下载没有字库,要不没有图库,生不如死,他们的技术支持也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司最近在用威纶的屏,但是有个大坑,程序只能在一台机上编译,然后下载,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就出问题了, ...

这个尽量全部都用常用字体,比如宋体、楷体、黑体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司最近在用威纶的屏,但是有个大坑,程序只能在一台机上编译,然后下载,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就出问题了, ...

你下载到屏里面,然后再上传回来.这样就可以复制.
在别的电脑打开选用反编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BUG按说不难解决呀,估计是厂家没重视或用户没反馈

出这种问题我们还不反馈?电话反映时感觉那些客服(电话转来转去)对产品的了解已经不如使用的客户了

网友I:
这是个鸡肋行业,出货量不大,厂家养不住大团队,然后,就产品就一直维持在能用又不好用的状态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选择吧,串口屏适合快速开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个鸡肋行业,出货量不大,厂家养不住大团队,然后,就产品就一直维持在能用又不好用的状态
根据自己的 ...

哈哈,这才是实话。
鸡肋行业的后果。。。
因为有便宜货,导致做高品质的贵的东西没什么人会买。所以想用不想用都只能用便宜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哈哈,这才是实话。
鸡肋行业的后果。。。
因为有便宜货,导致做高品质的贵的东西没什么人会买。所以想用 ...

是的,这本来是需要高利润才能发展的行业,但都在无节操的降价抢有限市场,搞的大家都没钱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本来是需要高利润才能发展的行业,但都在无节操的降价抢有限市场,搞的大家都没钱赚 ...

而且客户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省了几百块钱,但是经常不稳定什么的,费了事。实际上工业品是不在乎这一点成本的。
但是因为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想多出一点钱买好一点的东西也做不到(你想把东西做好一点多花一两百块钱成本,那么死掉的就是你!)。

最终客户想要好东西,只能去用西门子原装的或者国外几大品牌,这就非常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而且客户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省了几百块钱,但是经常不稳定什么的,费了事。实际上工业品是不在乎这一点成 ...

现在国内很多通用工业品比如HMI等的利润还没有消费品的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现在国内很多通用工业品比如HMI等的利润还没有消费品的高

我完全相信。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电表。
看起来那么多功能,才卖一百多块钱一个。。。。
但是使用起来呢?反正我可以说我见过的最狗屎的Modbus协议都是这些仪表做出来的!@
后来想想也是啊,这么便宜的东西,到哪里找个聪明的人给他写程序呢,这点钱真的只够找个蠢人来写~
举例:从地址101读2个字(32位浮点),得到的是某某数据;从地址102读2个字(也是32位浮点),得到另外一个某某数据。
谁看出蠢在哪里了?

后来我们只好改自己的程序,增加了一个不打包的读,解决问题。

网友K(2017-07-29):
引用 网友J:
我完全相信。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电表。
看起来那么多功能,才卖一百多块钱一个。。。。

寄存器不重叠了么?还能这么奇葩?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威纶的已经做到不用400块,7寸彩彩屏,这个行业差不多做死了,某些小牌子可能更便宜。 ...

标准工业 HMI  :  步科 ET070  ¥399  易控¥299 、昆仑通泰¥499~ 威纶通TK ¥5xx+ 这个行业已经做死了,,,
开始向下压缩所谓“无壳串口屏”的空间,例如 大彩7寸299¥ 迪文7寸、中显、金鹏、、、等等一批
观查、使用、这市场近5、6年了,都往死里做===做死

网友:
工业国产触摸屏批量进很便宜我一年用一百多个一个最便宜320  7寸屏,去年开始贵了点

网友:
还用什么迪  什么采   这种 如果在100-200会考虑  低成本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司最近在用威纶的屏,但是有个大坑,程序只能在一台机上编译,然后下载,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就出问题了, ...

那是你没用对,它里面有个压缩功能,把所有用到的库都会压缩进去,然后在另一台电脑解压就行了。这是n年前的做法。现在新版软件可以设置成在当前目录下建立库文件,这样拷到其它电脑也能直接打开了。用了近十年这品牌的屏了,很少出问题。就有几个背光坏了,或触控位置漂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标准工业 HMI  :  步科 ET070  ¥399  易控¥299 、昆仑通泰¥499~ 威纶通TK ¥5xx+ 这个行业已经做死 ...

你这个昆仑通泰的贵了,现在也是3百多,国内做什么都是往死的做,都想着能把对方熬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寄存器不重叠了么?还能这么奇葩?

就是啊,要不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个例子
这个蠢人根本就不知道“地址”是什么含义~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换成电脑了,显示器1000元,主机1500.虽然远超300,不过省心

用树莓派做主机,就足够了。呵呵

网友:
一直都在用,主要是图方便,界面靠PS,效果还不错,基本都能满足要求,只要不断货,还是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树莓派做主机,就足够了。呵呵

我也是树莓派做主机,哈哈,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人家把SD拷贝一下程序就出来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加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树莓派做主机,哈哈,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人家把SD拷贝一下程序就出来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 ...

你们用触摸是鼠标键盘?加密只能外加些辅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树莓派做主机,就足够了。呵呵

软件用什么开发?人力成本如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纶的已经做到不用400块,7寸彩彩屏,这个行业差不多做死了,某些小牌子可能更便宜。 ...

维纶的那款挺便宜的.  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那个modbus受一定程度的干扰后会停止掉通讯,有时能恢复,有时不可恢复,除非重新上电复位.别跟我说什么 ...

这个是程序问题,正常的modbus rtu 你做这样的测试也一样会崩溃,就看他的防呆机制做的好不好,rtu是靠时间来判断接受完成,没有首字付判断,只有一个crc校验完整性。
如果发的命令时间很近,又频繁,大多数产品也是没办法的。如果是干扰只能从硬件上,我也搞了一个多月的抗干扰测试,在工厂端,那叫一个痛苦,但是搞下来能学习很多,可不是接个屏蔽这么简单。
当然你这个你是客户有权吊他们,我们是供应商,不管是不是客户工厂问题,我们都要低头解决。态度要好,不能有怨言,否则几百万的订单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们用触摸是鼠标键盘?加密只能外加些辅助了

电阻 屏啊

网友M:
用哪个液晶和触摸板,方便给下供货渠道?

网友:
树莓派,有没有cpu id ?
搜了一下没搜到嘛,开发真的是很方便的.就是一台电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哪个液晶和触摸板,方便给下供货渠道?

淘宝收微雪电子,就能找到了,我用的是 Qt做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