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加bootloader后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7-03-16):
条件:芯片STM32F103ZE,使用频率72M。带UC/OS系统。
使用1:代码不加中断向量偏移(即不加bootloader),程序正常运行。
使用2:代码加bootloader,程序从OSinit(&err)函数跑到启动文件的B.处。
问题:为什么两种使用情况会出现不同的现象。(PS:bootloader已用其它其它程序验证可用)

网友:
使用Bootloader时,原来的固件代码要注意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没有系统的这样是OK的,带系统的没玩过。

楼主(2017-07-20):
问题已解决,在bootloader 里使用了tim5,去掉就好了,具体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