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电路这LM2575波形正常吗?见内图

楼主(2017-03-17):
做的PCB板  测量LM2575 2脚输出波形如下?5V输出,万用表测量也显示的5.02V,还可以,但是输出开关波形怎么有震荡一样的尾巴?你们也都是这样的吗?
有条件的朋友也测量一下自己的LM2575 2脚输出的波形,对比下看看。

网友:
下午我测测看

网友A:
调下开关频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下开关频率试试

2575能调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开关频率试试

是呀,,不是固定频率吗?

网友:
正常,DCM模式,功率电感的电流变为0了,SW节点寄生电容和电感产生振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不是固定频率吗?

如果是固定的那就调电感值了

网友:
正常的, 说明负载不够大, 还有余量.  电感能量放光了, 产生了LC自由震荡. 根据震荡频率可以测出分布式C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