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有没假货,假货用官方驱动会不会挂掉?

楼主(2017-03-17):
买了个CP2102的,接在手机没被USB Serial Monitor Lite识别,插在电脑卡,看一下卖家给的驱动,是2011年的,猜测是买的假货了,有懂行的人能分辨的出来吗?如果直接更新官方驱动,这个会不会挂掉(像FT232的情况)?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昨天还买了2个,丝印和你这个一样,应该是同一家做出来的.

网友:
有国产的,不过不是标CP,不排除打磨成CP的可能

网友A:
有假货的 不支持最新驱动的 就是假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假货的 不支持最新驱动的 就是假的喽

用新版本驱动会不会像FT232那样把设备搞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新版本驱动会不会像FT232那样把设备搞坏??

FT232 搞坏了 只是把仿的 芯片的VID 跟 PID 修改了,你可以再搞回去,但是再装还会再搞。。。

记得应该是 接收数据都是000000

网友A:
另外CH340 也有假货,并且停产了很久 原因 不想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CH340 也有假货,并且停产了很久 原因 不想知道了

好像现在有买CH340裸片了,自己有牛屎堆绑定那种。

楼主:
去silabs上面下了个新版驱动,电脑继续用,USB Serial Monitor还是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