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AM收音机的天线

楼主(2017-03-17):
  接收频率520~1710K, 图中的电感应该多大,最好有x 宝链接。

网友:
现在这干扰情况下,AM有P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听收音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听收音机么。

我做个给我妈听,她买了个,不到半年就坏掉,说质量不好。我就顺口说给她做个

网友:
手册上有

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个给我妈听,她买了个,不到半年就坏掉,说质量不好。我就顺口说给她做个  ...

买个德声或者sony的收音机。质量很好

网友:
。。。神马,现在还有人听中波?

网友:
磁棒天线,但是有方向性。或者你用铜线圈几个圆,直径几十公分的环形天线。

网友:
德生的收音机才几十元,至于自己做一个吗?买个二手的9700xd都比自己去折腾好。
德生好像也有信号增强天线卖。

网友:
7600GR,你值得拥有

楼主:
算了,把中波去掉,只留FM

网友:
多写几个专利吧

网友:
这个不是通用的吧,需要与调谐电容配合。就是电感固定,然后调节并联电容改变谐振范围就收到不同台。所以你需要根据芯片选择天线,

网友B:
做个毛,买台二手进口收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毛,买台二手进口收音头

现在技术进步了,我要做个更好的

网友C:
我也建议随便买一个好一点的都比自己做的合适,
注意是合适,不一定比自己做的好,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比自己做的好,因为你现在连磁棒天线啊这些都还不知道咋整的话,应该是很少涉足收音机方面,
例如买一台汽车收音机,现在质量也挺好,一般都是经过仪器测试过的才出场的,而且很便宜,老一点的都是专业做法,传统高频头加解调IC,性能很好,现在为了成本很多直接用你准备用的这种单芯片方案代替了,
我给一个老板打工做汽车音响10+年,现在都还在断断续续的叫我帮忙,

期待你能够做出一台各方面都好一点的,比如外观,操控等等,退一步说如果不好,至少也是孝心满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建议随便买一个好一点的都比自己做的合适,
注意是合适,不一定比自己做的好,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比自 ...

主要是 老家看到的东西是儿子做的,会充满能量。

网友:
建议买一台算了。

网友D:
做收音机剩下的,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收音机剩下的,要吗?

要,多大电感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多大电感量?

不清楚,原理图没写; 这个电感和电容(3--27pF)组成AM电磁波接收回路的,你可以推算或测量。
其实AM收音机噪声大,若你要的话,我送你2个,留下地址和手机,寄给你,运费到付或者把运费(7元)转支付宝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原理图没写; 这个电感和电容(3--27pF)组成AM电磁波接收回路的,你可以推算或测量。
其实AM收 ...

多谢了, 想来想去,AM功能取消算了,老人家不会听哪些噪音很大的台。

网友(2018-01-29):
收音机做出来了吗,共享点资料啊,哥们~

网友E:
说中波不行的,都是收音机不行啊~~~

天线,推荐德生中波环AN100/200~~~

MW比较好的机器,个人推荐sony RF2200,德生S2000,如果用它们也听不到中波,那就可以放弃了,你所处的环境不行~~

在我家窗台,可以收到1557,台湾的台,挺清晰

网友:
外壳如何解决?我有4744,4731,4704。就是没有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中波不行的,都是收音机不行啊~~~

天线,推荐德生中波环AN100/200~~~

请问一下,中波环也就是个线圈加电容,就算是买镀金的高档线材,也要不了几个钱,有没人DIY过,搞个大尺寸的?有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是不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中波环也就是个线圈加电容,就算是买镀金的高档线材,也要不了几个钱,有没人DIY过,搞个大尺 ...

如果你有仪器,可以调,就会跟万用表测个电压那么简单……
没有仪器,高频调谐,就是玄学了,得靠猜,靠摸索…

网友G:
大家多准备中波短波收音机,以后实行白名单后,只能通过中波短波收音机,及时了解外部信息

网友:
大家多准备卫星接收机,以后实行白名单后,我就发射一颗卫星,及时告诉你们外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多准备中波短波收音机,以后实行白名单后,只能通过中波短波收音机,及时了解外部信息 ...

现在短波,很多都被中国干扰覆盖了,中国之声,好视力眼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