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RGB666 液晶屏供应商 2.4寸,320*240

楼主(2017-03-17):
如题

之前联系的一家拿样做了样机,但是价格一直很贵,现在准备量产,但是价格谈不下来,急需找到能替代的厂家。

小屏RGB的不太好找。

请坛友踊跃推荐, 感谢!!!

网友A:
2.4的很多吧,888接口各色低位不接不就是66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的很多吧,888接口各色低位不接不就是666么。

不多啊
很难找

RGB888的pin太多了吧

网友B:
这个是找厂家定做吧,一般是RGB888或RGB565的,有量可以按要求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找厂家定做吧,一般是RGB888或RGB565的,有量可以按要求做。

是的,RGB666 RGB565都可以

估计要定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RGB666 RGB565都可以

估计要定制了。

找到几个规格书,看有能用的么?

网友A:
我的意思非要用666的吗? 888 按 666接不可以么。

网友D:
RGB888少接6跟线不就是666了

网友E:
一般565,这样就是16位,玻璃涨价很多,最近不知道是否掉下来

网友:
确实2.4的RGB接口的少,一般都是MCU接口的

网友F:
可以把你原来拿的样品图纸发给我,我找一下

网友:
图纸发上来看下

网友:
请问批量有多大的数量?

网友:
可以联系我,帮你定制IPS全视角屏也行,现货也有两款支持RGB666的IPS屏,进入tiky.taobao.com淘宝店问客服要周经理的联系方式就行,说明一下你要2.4寸RGB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565,这样就是16位,玻璃涨价很多,最近不知道是否掉下来

565可以的
有合适的可以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你原来拿的样品图纸发给我,我找一下

谢谢,明天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RGB888少接6跟线不就是666了

可以的啊。
有合适的可以推荐。我找到RGB888的都是4.3或者更大的。 另外,RGB888 的总的pin数不能超过45pin,否则结构上没法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非要用666的吗? 888 按 666接不可以么。

可以的,担心的是pin数太多,另一个也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几个规格书,看有能用的么?

感谢!!!

接口合适的。
排线长度可能差一点,回头联系看看,价格合适可以定制FPC长度。

网友:
888 低位两根线不接 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