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闲置硬盘,几百块买了个黑群晖,然后太爽了。

楼主(2017-03-17):
以前买了3个东芝3T的硬盘,用来考电影的, 利用率一直很低。最近看到NAS这东西,就想起了我的闲置硬盘。
在某宝买了个2手的4卡位的黑群晖,回来弄一个晚上整好了。
原来这东西还真的很方便。
1. 我把家里几台电脑的资料全部集中保存, 还有以前移动硬盘的相片,视频等。
2. 局域网拷贝速度很快,有90多M每秒。 基本家里的手机电脑都不用存东西了。 直接访问全部资料。
3. 离线下载东西。有什么好看的电影,随时下载。回去就可以看了。
4. 我的高清播放器,再也不用拷贝,插拔硬盘了。 下载好直接打开就有了。
5. 外网手机和电脑随时访问和控制,很方便。
6.还可以做自己的网盘,同步其他网盘,分享资料,自动备份资料等,还有什么网络摄像头啊。太多了。 还不是很会用。

可能不适用所有人, 但是对我来说方便了很多。

网友A:
啥样的黑群晖?私信看下

网友B:
能外网连接,可能是白群晖

网友:
貌似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外网连接,可能是白群晖

不是白的, 我直接花了8块钱买了个内网花生壳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样的黑群晖?私信看下

淘宝很多。我不想投入太多,买了个二手的。
应该都差不多。
主要主板要千兆网卡的。这东西对硬件性能要求不高。

网友:
我有一套4盘位黑群晖,乔思伯 V6 机箱    acer  NAS专用主板, 2G内存,微软电源+DC-ATX,不知有没有人想要。

网友:
黑群晖,多终端家用确实挺方便的,支持SVN服务端,家里几台电脑共享资料很方便。
我100块收的个二手D525千兆小主机自己装的,支持硬盘休眠,局域网唤醒,家用基本没问题。

网友:
自己用N3150,8G内存,1个SSD,一个3T西数红盘搭了个下载机,外面迅雷、百度云下载,hyper-v里跑的黑裙,各种数据同步,私人服务,可惜电信的上传小水管才4M

网友C:
型号? 价格?
咸鱼有的合适的也想搞一个。这种东西 新旧没啥差别  价格差好多,二手值得搞

网友:
黑裙可以洗白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
资料越来越多
设备也越来越多,不能共享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 价格?
咸鱼有的合适的也想搞一个。这种东西 新旧没啥差别  价格差好多,二手值得搞 ...

黑的都是自己装的。没啥型号。
如果你只有一个盘的话可以搞一个那种200多块小主机,才11w,省电又安静,淘宝上有。
如果盘多就考虑那种小主板,一般都带4个硬盘那种。
也可以买别人组装好的,大概600一套,不带硬盘。二手配件。

网友D:
一直用白群晖,建议还是上白的吧,也没几个钱,省心, 加台UPS,妥妥的~

楼主:
好像现在不行了。 官网好像要识别系列号,网卡号等等。以前只是识别前6位。现在好像要查数据库了。

这个倒无所谓,只是不能访问外网的区别,这个可以搞定。
复杂点的要设置路由器,还有搞什么什么帐号的。简单的几块钱买个内网动态域名就好了。

网友E:
功耗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白群晖,建议还是上白的吧,也没几个钱,省心, 加台UPS,妥妥的~

白的太贵了。 网速能达到100M的4盘要4000多,企业级上万。
自己随便整个性能都是他们企业级别的。 只要几百块。
他们很多主控都是ARM芯片,想想就知道。

不过他们卖的是软件,不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耗怎么样啊?

我4盘大概30多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4盘大概30多w。

那还行,3个盘是raid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4盘大概30多w。

想组一个2盘位的,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F:
LZ你这个外网可以访问里面的资料吗?

网友:
也想弄一个,介绍下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白的, 我直接花了8块钱买了个内网花生壳搞定了。

你好兄弟, 一直想搞个---买了个内网花生壳搞定

不懂, 能详细点,扫盲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白的太贵了。 网速能达到100M的4盘要4000多,企业级上万。
自己随便整个性能都是他们企业级别的。 只要几 ...

黑群晖不能及时在线更新的,万一出错,就呆了,白群晖用了四年了,没出过问题,期间硬盘两块陆续都坏过,组了raid1,都换了,没损失

网友:
可以用ngrok做内网穿透,用公共服务端或自己用服务器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这个外网可以访问里面的资料吗?

可以的, 要不然外网有什么用?
不单网页可以操控,群辉还有配套的APP,什么相片,音乐,视频,资料,笔记,手机都可以分开操控,很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兄弟, 一直想搞个---买了个内网花生壳搞定

不懂, 能详细点,扫盲一下吗?

群晖应用里面有个花生壳的app,装上注册就行了。都是下一步,下一步的,很简单。 要8块购买内网应用。  好像5.0以上版本的群晖才有。

注册好后在花生壳网站添加你群辉的IP就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群晖不能及时在线更新的,万一出错,就呆了,白群晖用了四年了,没出过问题,期间硬盘两块陆续都坏过, ...

有钱当然白的好了。
黑的用户群这么大,也没什么问题。其实就是正版系统和盗版系统就差别。

网友H:
给小白科普下群会和传统移动硬盘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优势,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好兄弟, 一直想搞个---买了个内网花生壳搞定

不懂, 能详细点,扫盲一下吗?

内网还是算了,用着极其不爽,免费的内网穿透都有流量和速度限制,要快点的和大流量的话,穿透费是很贵滴,原来用的移动,就是因为穿透的原因,用回电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网还是算了,用着极其不爽,免费的内网穿透都有流量和速度限制,要快点的和大流量的话,穿透费是很贵滴 ...

看你怎么用了。 我只是操控一下主机。完全够用。一个月1G流量。
如果你要用外网看你nas的视频的话,那就不一样,不过有很多办法。
网上有很多好的教程。需要设置你的路由器,在国外或香港等地方注册一个什么号, 目前不是很懂,当然也要钱,不过很便宜。
弄完之后还可以跳过80,5000这种端口。很快, 没有流量限制。
我看这麻烦没有去搞。等以后有时间可以弄一下。

我看了一下花生壳的价格,大流量几百一年吧。是有点贵, 不过4000可以买终身最高级别的功能,那也看你所需。

也可以花1000多到电信搞个外网IP。 当然你也可以投诉他们,把你网线装到外网,也有很多人成功的。那就省很多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小白科普下群会和传统移动硬盘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优势,谢谢!

可以简单理解为百度网盘这样吧。就是资料集中管理,多终端共享。就是你上传一个视频,你家所有连接到网络的设备都可以访问。
当然局域网的速度是杠杠的。
当然功能有很多,你可以到他们官网了解

网友:
给小白普及下,这玩意比西部数据的my cloud优势大多少,除了说的多硬盘存数据外

网友:
同感, 买了一台gen8,专门做黑裙,存取资料很方便,主要是集中管理,所有资料分门别类放好,不用再东翻西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怎么用了。 我只是操控一下主机。完全够用。一个月1G流量。
如果你要用外网看你nas的视频的话,那就 ...

自己用搬瓦工搭ngrok穿透,也是用得很不爽,还是电信外网来得实在

网友:
不喜欢折腾还是白群晖吧,挺好用。

网友J:
可以说说具体的型号,或是在X宝上,帮找一个同型号的连接吗,我几年前买个一个西数的网络硬盘,用起太难受了,复制文件,好象是几十K到几百K的吧.后来就不用了,拆了硬盘另买一个硬盘盒.

看到你说的这么爽,又有些动心了.哈哈.

网友:
就使劲的打电话投诉就有公网ip了,他们很多不懂,多投诉几次就行,我电信,联通都试过

网友:
现在不是共享资料的问题,是资料安全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说说具体的型号,或是在X宝上,帮找一个同型号的连接吗,我几年前买个一个西数的网络硬盘,用起太难受了,复 ...

四盘位NAS迷你整机 DIY  这是二手的,4个盘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盘可以淘宝 nas主机 有很多200多的可以选。
如果你想长期用,建议你买个全新的 GEN8 德国寄过来才1300. 方便日后升级。也稳定安静。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四盘位NAS迷你整机 DIY  这是二手的,4个盘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盘可以淘宝 nas主机 有很多200多的可以选 ...

你买的是多少钱的.

网友K:
思量再三还是买了白裙,216play,所有重要资料都备份了。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思量再三还是买了白裙,216play,所有重要资料都备份了。
很方便。

重要资料我不依靠这个,因为这个也有风险,说不定那天被偷了,或者打个雷把整个设备干掉了。你再多盘也没有用。
我买了个坚果云和一个256G的U盘随身带,加密保存,还有nas保存一份副本。这样安全多了。
这个nas我还是趋向于娱乐型的。视频音乐相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买的是多少钱的.

600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重要资料我不依靠这个,因为这个也有风险,说不定那天被偷了,或者打个雷把整个设备干掉了。你再多盘也没 ...

U盘还随身带,这也不保险.

我是笔记本一份,gen8上一份,移动硬盘一份,百度网盘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L:
U盘还随身带,这也不保险.

我是笔记本一份,gen8上一份,移动硬盘一份,百度网盘一份.  ...

带了好几年了。 有好几个备份,而且都加密了,丢了也不怕,都扣在钥匙上面,不那么容易丢。
主要我所有资料都在U盘上, 去到某个地方,或在要装个软件,都在U盘里取,很方便。

网友L:
引用 楼主:
带了好几年了。 有好几个备份,而且都加密了,丢了也不怕,都扣在钥匙上面,不那么容易丢。
主要我所有资 ...

256G U盘带了好几年了? 是什么的,多少钱,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256G U盘带了好几年了? 是什么的,多少钱,推荐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643-1-1.html
我以前美国亚马逊买的,这个U盘性能真的很好。
现在国内也有卖,400多, 不知道性能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643-1-1.html
我以前美国亚马逊买的,这个U盘性能真的很好。
现在国内 ...

SSD涨这么多,这个竟然没涨价,好像还降了点.

网友M:
看了下淘宝,都一千网上呀,没看到几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下淘宝,都一千网上呀,没看到几百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这里458,好像是美亚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资料我不依靠这个,因为这个也有风险,说不定那天被偷了,或者打个雷把整个设备干掉了。你再多盘也没 ...

其实我是多重备份,白裙上一份,白裙为RAID1,两块酷狼4T。
东芝250G移动硬盘,定期对白裙上的重要资料进行备份(一般一周一次,hyperbackup,好像是这名字,增量备份,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三星T3 移动SSD(自带加密,安全性很高),随时对重要资料进行备份(一般出差前,必备份一次,好在速度可以,备份也不慢)。
另外还有16G patriot U盘,并不常用。

如果这样还能一次性丢失所有资料,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
这个不可以直接在上面点开当做流播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M3HxrX&id=42696107033&ns=1&abbucket=15#detail

说的是黑裙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643-1-1.html
我以前美国亚马逊买的,这个U盘性能真的很好。
现在国内 ...

这个U盘很酷。

网友N:
自已有不用的主机,如何搭建nas平台

网友O:
引用 楼主:
群晖应用里面有个花生壳的app,装上注册就行了。都是下一步,下一步的,很简单。 要8块购买内网应用。   ...

谢谢LZ

你的黑晖与“西部数据(WD) My Cloud 西数云 网络存储3TB NAS 3.5英寸WDBCTL0030HWT-CESN ”, 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已有不用的主机,如何搭建nas平台

nas 其实就是个服务器系统。下载一个回来装上就是了。
也有很多种, 群晖就是内置软件比较多。 方便而且,也多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LZ

你的黑晖与“西部数据(WD) My Cloud 西数云 网络存储3TB NAS 3.5英寸WDBCTL0030HWT-CESN ”, 一 ...

不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D:
黑群晖不能及时在线更新的,万一出错,就呆了,白群晖用了四年了,没出过问题,期间硬盘两块陆续都坏过, ...

能推荐一款白群晖吗?D216J如何,还是D216PLAY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推荐一款白群晖吗?D216J如何,还是D216PLAY

家用的话j的够了,play不是很推荐,因为所谓的推流功能几乎没用,要买也买带+的~

网友(2018-12-05):
请教楼主 怎么离线下载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群晖不能及时在线更新的,万一出错,就呆了,白群晖用了四年了,没出过问题,期间硬盘两块陆续都坏过, ...

raid1坏一个硬盘的话,直接把坏的换成好的,软件上需不需要做什么操作,我组了一个,现在还不知道坏了一个怎么办

网友Q(2021-07-12):
引用 网友P:
能推荐一款白群晖吗?D216J如何,还是D216PLAY

你上白群晖了么

听说白群晖硬件配置较差

网友:
搭车问下,电信公网ip 1~2天变一次正常吗?有没有办法取得相对固定ip?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上白群晖了么

听说白群晖硬件配置较差

确实性能不高,我有个DS218 play+,每次上传手机视频,转化都卡的要死,系统就卡住半天。

网友Q:
引用 网友R:
确实性能不高,我有个DS218 play+,每次上传手机视频,转化都卡的要死,系统就卡住半天。 ...

白群有视频格式转换的功能么

网友:
一直想搞没具体做,网络这块完全不会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白群有视频格式转换的功能么

为了方便流媒体播放和手机播放,会自动转换格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为了方便流媒体播放和手机播放,会自动转换格式。

可以把自动转换关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可以把自动转换关掉么

不清楚耶,感觉还是有用

网友:
我更加直接用thinkpad t420加usb硬盘盒直接w7硬盘局域网共享,速度110MB每秒。支持硬盘自动休眠,笔记本空负载也就10瓦,这难道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