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AD17原理图器件的旋转

楼主(2017-03-17):
刚开始装上用,发现在sch中 【鼠标左键】+【空格】 无法实现对器件的选择,其他快捷键都有效,确定不是输入法的原因。
换回AD09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AD17使用的时候是有些问题,我把ad16的配置导入到AD17就正常了,你这个操作我现在在AD17里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先按住ctrl键,再左键选择元件,就可以旋转了

网友:
刚试了下,先用鼠标选中,再空格也可以旋转

网友:
鼠标点中后放开再空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