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和IGBT模块的区别

楼主(2017-03-17):
大家好!想咨询一个问题: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和IGBT模块的区别,有谁熟悉的?因为只用过继电器,对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和IGBT模块很陌生,不知道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和IGBT模块,在哪种场合下应用更合适?

网友:
简单说一下我知道的:
接触器:种类比较多,支持的电压也比较多,一般用于电机类控制,加热类控制也有,加热类控制,动作比较频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损坏.
固态继电器:大部分用于加热控制比较多,控制电机比较少,好像对短路和过载能力比较差.拆过就是晶闸管做的.
IGBT:这个应该属于模块,常见用在变频器,电焊机控制大电流的.

网友:
功率体积大的叫接触器,电子控制开关叫ssr

网友:
接触器是机械式的开关 容量可以做很大 固态继电器是电子式的 没有机械损耗 IGBT是一种电子元件 三极管和mos管的结合体

网友:
IGBT在发动机控制器上都是控制点火的

网友:
接触器有灭弧罩,可流过较大电流,继电器按名字理解就是中继信号的,一般电流较小,也没有灭弧装置。固态继电器好像要分直流交流,而且不能混用。

网友:
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