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频真的能产生处理增益吗?请看一下我的假设

楼主(2017-03-17):
根据香浓定理

扩频确实能够获得处理增益(扩频增益),增益大小和扩频后的带宽成正比

扩频有直扩,跳频等等

大家试想一下,假入我用跳频扩宽频谱,但是我跳频的速度是1小时(夸张了,但是为了说明问题)跳一次,那你想想和不跳有区别吗?

那么哪里来的处理增益呢?问题可能比较傻,但是我确实没想明白,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一小时一次就没增益了吗?万一有一条道是堵的呢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场景(例如星际间深空通信),如果1组信息元(例如极端情况下是1个符号甚至是1bit)时间长度是10小时,那每小时跳1次绝对有扩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小时一次就没增益了吗?万一有一条道是堵的呢

嗯,万一有增益,对吧?那你的观点就是更大的概率没增益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场景(例如星际间深空通信),如果1组信息元(例如极端情况下是1个符号甚至是1bit)时间长度是10 ...

继续请教
公式里处理增益和每秒钟多少跳没关系
只和信道数量有关
那么为什么跳的频率越高抗扰越好呢(我知道结果是肯定的,但求理论依据)

网友:
准确来说,决定扩频增益的最直接因素不是信道数量,也不是跳的频率,而是扩频后信号带宽与扩频前基带带宽之比,是个相对量。
例如原基带带宽是1KHz,简单理解为每1ms一个符号,你若每100ms跳一次,(单个符号尺度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增益,若每1s一个符号,每100ms跳一次,就容易获得增益,这就是相对的,你可以理解为每个符号跳得次数越多越好。
当然,跳的次数是一方面,跳的频点也要尽可能多,同样每个符号跳10次,在10个不同频点间互跳,就比在2个频点间互跳能获得更大增益。

上面只是一些举例描述,实际通信的扩频方案设计考虑的因素要复杂的多,想深入了解可看下通信原理相关书籍。

网友:
增益是伪增益,考虑功率,没有增益,只是把窄带功率分配到了宽带

楼主:
经过一夜的思考,对扩频增益有了一定的认识
感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其实我是要追寻理论上的答案
直扩G=10*1og (带宽比)
跳频G=10*log (带宽比,其实就是信道数)
公式里真心看不到兄弟们说的理论(我认可兄弟们的理论,但那不还是我要的方式)
跳的频率完全不体现在增益上呀?

网友C:
我记得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用433通信,传输容易收干扰,距离不行,后来用一个序列表1 比如1111111111 表示1  0000000000表示0   如果收到的数据中有7个1 就表示1 收到的数据中有7个0就表示0  这样传输距离就可以远很多了, (这个序列是举例,实际要不能连续发送1和连续发送0 要做白化处理,xor上一个数据)  这样你可以认为这个算法也可以有扩频增益,不过牺牲了带宽,增加了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用433通信,传输容易收干扰,距离不行,后来用一个序列表1 比如1111111111 表示1  0000 ...

这位兄台说的就是dsss,但是我依然没有从公式里得到想要的答案,为此我真想走进教室,听听通信专业的课程

网友:
我对扩频的理解是,把传递的bit扩展成一种概率表示,比如GPS信号DSSS把一个bit拉长成了0101010111001.....11(1024位),接收机知道合理的0101的序列规律,本地生成一个标准模板,用模板异或接收到的序列,对比模板和接受序列1024位的相同位个数

如果接受序列完全是随机噪声,异或比较中,1024个位中相同位可能只有50%,如果是相关捕获到,相同位可以达到50%以上,信号传输极好情况下直到100%,不过,只需要有50+%(?)就已经完全可以判断捕获到了位元

这种使用高带宽数据,传递低带宽信息的方式,就产生了编码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