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信号分频到1Hz,有哪些高速分频器芯片值得推荐?

楼主(2017-03-17):
有个需求,将40MHz的时钟信号分频到100Hz,10Hz,1Hz、0.1Hz这4种情况,因为要考虑相位一致性,所以只能靠分频器分下来。以前用的SN74LS292只支持到30Mhz,请问更高速的分频器有啥IC好推荐的?

网友:
用fpga 写一个

网友:
用EPM240写一个。

网友:
先用 74hc4040   分到10M以下再用ls292行不

楼主:
74HC4040最大频率73MHz,值得一试,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A:
直接接单片机当时钟,汇编写nop,行不行?

网友:
最便宜的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单片机当时钟,汇编写nop,行不行?

好思路呀,相位一致性怎么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单片机当时钟,汇编写nop,行不行?

有买几片芯片的钱应该可以用定时器的单片机分频了

网友:
CPLD就几块钱,一行代码不用写,原理图直接画一个就行了,里面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