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脉宽和带宽的小问题

楼主(2017-03-17):
一个100k频率的方波信号,脉宽为5ns,经过一个55Mhz带宽的元器件会怎么样?
是不是脉冲被磨平了?如果脉宽为5ns的话,元器件必须达到200M的带宽?

网友A:
看摆率。你要想达到这么快的边沿,就需要摆率>=电压/5ns,否则沿就被削平了。

网友B:
需要更正你的概念,方波特指50%的脉冲波,所以你应该说100kHz的脉冲波,(正或负)脉宽5ns。55MHz带宽的元件也不准,如果中心频率200MHz,带宽55MHz,倒是可以看到一个重复频率100kHz的宽度大约5ns单个余弦脉冲波出来

网友:
这个脉宽基本上是单端信号的极限了,够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更正你的概念,方波特指50%的脉冲波,所以你应该说100kHz的脉冲波,(正或负)脉宽5ns。55MHz带宽的元 ...

100kHz的方波,周期是10us,脉宽是5us。这个脉宽5ns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kHz的方波,周期是10us,脉宽是5us。这个脉宽5ns是怎么算的啊?

如果楼主说的是方波就不存在5ns脉冲,如果楼主说的是脉冲波那5ns也是可能出现的状况

楼主:
确实,我说的应该是脉冲波

楼主:
那是不是即跟压摆率有关,也跟带宽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摆率。你要想达到这么快的边沿,就需要摆率>=电压/5ns,否则沿就被削平了。 ...

请教一下摆率>=电压/5ns是怎么得出来的?要是10k的频率,脉冲上升沿500ns的话压摆率怎么算呢 谢谢

网友:
100KHz 5nS的脉宽,计算一下各个频率的谐波分量,就知道100KHz的基频波幅有多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摆率>=电压/5ns是怎么得出来的?要是10k的频率,脉冲上升沿500ns的话压摆率怎么算呢 谢谢 ...

比如5v10khz信号,500ns沿,则5v/500ns=10v/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5v10khz信号,500ns沿,则5v/500ns=10v/us。

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