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LC做板的注意了,如果发现短路,不要先马上修复。

楼主(2017-03-17):
     我最近做了一个四层板,黑色阻焊,花了460大洋的板子啊。焊了三块,有一块因为制版短路了,19V和1.8V直接短路了。造成的损失比较大。

     烧了无数的芯片,最后把问题定位到了是底层和过孔的焊盘发生短路。但是为了验证这个问题,一时手快,直接把过孔的盘扣掉了,然后短路就没了。

     后面当然就是投诉了,但是客服说板子修好了,没证据了。然后我又给袁总打电话,袁总也说没证据,没办法。如果我可以没抠板子,然后把所有的焊盘都清理干净,返回工厂就可以申请索赔。

     大家以后查出板子有问题,要想办法留证据,比如把所有的器件拆掉,然后再给JLC。

网友:
这种短路只有去掉以后好了才知道是这里不好。在没去掉前就能发现的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到嘉立创那边投诉吧。

这个帖子迟些删除,以免造成误会。

我已经投诉了,没用。我改一下内容吧,争取提醒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到嘉立创那边投诉吧。

这个帖子迟些删除,以免造成误会。

莫大,这次我改完了,你看一下。如果还会引起误会,迟些再删吧,让大家引以为鉴。

网友:
说的很中肯

网友:
这价格,要很好的质量和服务.很难. 只能精度不高的板子.

网友:
这个方面,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需求:

处理流程:当你发现经测试的板有开短路现象,麻烦你不要急着维修,保持原样,如果有相机高清拍摄设备,拍摄一张照片给我们,如果照片能反映事实情况,我们用照片处理,如果没有照相设备不能取证,或拍摄的 照片不能反映情况,麻烦把板寄给我们,你寄回的板将由厂长亲自监测,如果符合样板,或小批量坏一赔10服务标准,则按标准进行赔偿!
注意事项:1)发现有开短路的板不要修理,修理后没有办法取证  2)此赔偿标准仅对电路板中部分开短路的现象,其它品质问题不在此之列!

谢谢大家,具体帮参考:                                                                                                    2014年12月19号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921
品质之保障新规,坏一赔十!

网友(2017-05-10):
样板最好不要用黑色或白色的,下面的电路很难看清楚。

网友:
感觉像法院开庭一样,
一个PCB 如果短路了,JLC会和你说:你都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你怎么就确定是我的PCB短路了,是你焊接不好,是你PCB设计不好,,,,,,
如果维修好了,JLC会说:PCB现在是好的,你凭什么说我的PCB制作有问题。 你应该先别维修,找到问题后 先请公证处公证,然后。。。。。。。。。

另外LZ 感情是想JLC赔你烧毁的器件费用,你就醒醒吧 ,你哪些器件在烧毁的前确定是好的吗,找公证处公证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算你的问题,可以一个一个拆器件,很快可以定位到那里问题了。你把铜皮扣掉了,就没证据了,   割断 ...
大面积短路,每个板子都一样的。

可以考虑文件问题了。

网友:
嘉立创刚成立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半飞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