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上镂空露出文字该如何实现 ?

楼主(2017-03-18):
见下图圈中的效果,在AD中如何实现?

网友A:
如果你在要top层做这个效果
在PCB上放一个string,写上你要的内容,把string的层定义为top层
在top层按常规方式覆铜,调整布线规则以达到不同的效果,如间距,孤岛铜皮删不删
删除刚才的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要top层做这个效果
在PCB上放一个string,写上你要的内容,把string的层定义为top层
在top层按常规 ...

试验了一下,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不是只留出了文字,中间有空隙

网友:
加个阻焊层的STRING行不行?

网友:
字那里是基板吗, 那就在SOLDER层写也能实现

楼主:
问了立创,丝印是最后印刷上去,字在solder上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如果不确定,可以按我下图箭头所指那样设置一下。
要实现你需要的那个效果,应该就是把字符写在solder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