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福禄克F287 表,通断测试时如何设置蜂鸣器发声?

楼主(2017-03-18):
请教下,福禄克F287 这个万用表,通断测试时,如何设置蜂鸣器发声?

网友A:
还在折腾这个表呢, 现在通断测试不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折腾这个表呢, 现在通断测试不出声?

已经在使用了,

目前测试通断时,没有声音发出来,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啊 ??

里面貌似有个设置的喇叭的功能,但是貌似跟这个 测试通断没有什么关系啊 ?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那

楼主:
真实惭愧惭愧呀,

上面有个按钮没有按下,现在测量通断时,喇叭会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