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移植的STM8 IO口模拟串口 代码

楼主(2017-03-18):
使用普通的IO口,模拟串口协议, 和PC端串口调试软件实现通信。
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有很多网友有写程序,但是感觉都不是很完整,无意间看到ST官方居然有实现,直接下载代码开始用。

针对官方的IO口模拟串口软件,简单介绍下用到资源。
由于模拟的串口RX脚,对于电平的输入判断用到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所以官方用的是定时器3的通道2。
我自己在STM8S003F3P6最小系统上,移植到了TIM2的CH1即PD4用来做串口的RX脚,和PC端串口调试器的TX脚连接。
模拟串口的TX脚没有特殊要求,我这里用的PD3。。。。
修改了MAIN里面的函数,实现模拟串口直接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PPS,关于串口波特率的配置,
这个软件包你需要配置下使用外部24MHZ还是内部16MHZ的晶振,我这里配置的内部16M,
然后在模拟串口初始化里面,按照需要配置的波特率,配置定时器的时基。
常用的函数注释里面已经有给你计算好,直接copy就好, 我这里用的16M,9600bsp,所以填的是注释里面给的833.

简单配置以后就可以实现IO模拟串口通信了。

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加个硬件的串口,成本又加了。

点我下载源码

网友:
能不能用,,下载要积分,

网友:
直接传这里不行吗

网友A:
楼主应该把标题改为“分享自己移植的STM8 IO口模拟串口 代码的CSDN的链接,括弧5积分下一次“
如果真的想分享给坛友就上传到论坛里,别贴外链谢谢!

网友:
楼主想赚积分就明说吧

网友:
无法下载,使用了第三方的连接

网友:
AN10689
Full-duplex software UART for LPC2000

网友B:
高波特率时用IO口模拟串口,对CPU的开销比较大,适合系统中其他任务的实时性要求不高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波特率时用IO口模拟串口,对CPU的开销比较大,适合系统中其他任务的实时性要求不高场合 ...

如果能使用DMA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
LPC1768的全双工UART的软件模拟实现

网友:
IO口中断配合定时器中断高效一些,详见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305页有详细介绍

网友:
16M,模拟串口跑9600还行,波特率再高,就太耗CPU资源了

楼主:
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来做电平判断,应该效率不差吧

网友:
楼主的积分太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
感觉你涉及的东西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标题改为“分享自己移植的STM8 IO口模拟串口 代码的CSDN的链接,括弧5积分下一次“
如果真的想分 ...

好吧我笑了

网友:
谢谢上面分享的模拟串口资料

网友:
感觉楼上的出货量好大,每月估计不少于n kk的量,比电子狗值钱多了

网友(2017-04-18):
经过验证,误码率很高,用于实际项目须谨慎!

网友(2017-09-25):
lz积分太贵  谁帮忙下载一下

网友:
003不是有串口吗

网友:
stm8s003f3p6只有一个串口,当初我也写过模拟串口,效果一般。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来做电平判断,应该效率不差吧

占用系统资源多吗?

网友:
lz用过他的硬件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来做电平判断,应该效率不差吧

这个波特率在哪里设置怎么没有看到?

找到了
//定时器设定值=定时器频率/(1/(波特率*2))=定时器频率/波特率/2=16000000/9600/2=833
#define init_UART_timing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833);\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TIM2_UpdateRequestConfig(TIM2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2_Cmd(ENABLE);\
}

另外波特率设置成19200和57600都未成功,请问lz是否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来做电平判断,应该效率不差吧

今天调试成功,但是我测试着数据出错概率比较大,以1ms速度发送一个数据上传 随机出错

以10ms速度发送一个数据上传 也会随机出错

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暂时未发现问题

请问楼主测试的怎么样?

网友:
我也来分享我刚刚纯模拟的串口程序吧,已经调试成功,一次只能接收发送1字节数据,全双工

[code]void TIM2_Init(void)
{
    TIM2->ARRH = 0x02; //自动重装载的值 255
    TIM2->ARRL = 0x2c; //自动重装载的值 255
    TIM2->PSCR = 0x00; //不分频
    TIM2->EGR  = 0x01; //手动产生一个更新事件,用于PSC生效       注意,是手动更新
    TIM2->IER = 0x01; //使能溢出中断
    TIM2->CR1 = 0x01; //启动定时器

    //中断处理函数在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
}

INTERRUPT_HANDLER(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 13)
{
    UartSoft_Tim();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

/**
  ******************************************************************************
  * @File           :UartSoft.c
  * @Author         :BLF
  * @Email          :zhcj66@163.com
  * @Version        :V1.0.0
  * @FileNewDate    :2017-09-27
  * @FileChangeDate :2017-09-27
  * @Brief          :软件模拟3倍波特率全双工串口
                    :定时器中断频率=波特率*3
                    :stm8 定时器设定值=定时器频率/(1/(波特率*3))=定时器频率/波特率/3=16000000/9600/3=555.5=556
                    :测试间隔1ms收发一个数据,同时收发多个数据会出错
  ******************************************************************************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UartSoft.h"

#define RXB_PORT                GPIOD         //工作状态指示LED
#define RXB_PIN                 GPIO_PIN_4
#define TXB_PORT                GPIOD         //工作状态指示LED
#define TXB_PIN                 GPIO_PIN_2

#define RXB                     GPIO_ReadInputPin(RXB_PORT,RXB_PIN)                        //define UART TX/RX port
#define TXB(x)                  x==1?GPIO_WriteHigh(TXB_PORT,TXB_PIN):GPIO_WriteLow(TXB_PORT,TXB_PIN)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BYTE buf[16];

void UartSoft_Init(void)
{
    GPIO_Init(RXB_PORT,RXB_PIN,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TXB_PORT,TXB_PIN,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TIM2_Init();
}

//读取串口手机
//返回0 数据无效;返回1 数据有效
//*s 当返回为1 *s数据有效
//注:在车里程序需不停扫描数据,否则会丢数据
unsigned char UartSoft_Getc(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St=0;
    if (REND)
    {
        REND = 0;
        *s = RBUF;
        St = 1;
    }
    else { *s=0xFF; }
    return St;
}

//发送数据需间隔一定时间 否则出错
void UartSoft_Putc(unsigned char s)
{
    if (TEND)
    {
        TEND = 0;
        TBUF = s;
        TING = 1;
    }
}

//定时器中断读取程序
void UartSoft_Tim(void)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RBIT == 0)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BUF
                RING = 0;               //stop receive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
                UartSoft_Putc(RBUF);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
            if (TBIT == 0)
            {
                TXB(0);                //send start bit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else
            {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
                if (--TBIT == 0)
                {
                    TXB(1);
                    TING = 0;           //stop send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
                }
                else
                {
                    if(TDAT&0x01){  TXB(1); }
                    else         {  TXB(0); }
                    TDAT >>= 1;
                }
            }
        }
    }
}

网友(2019-05-19):
嗯,这是一个思路,谢谢啊

网友(2019-08-30):
我来 Mark 下资源,最近有这需求,无奈片子资源不够,只能委屈求全了

网友(2020-11-03):
正有手上有项目要用到模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