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探测静态的人体

楼主(2017-03-18):
  用热释红外好像只能探测动态的人, 人不动就探测不到,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探测静态的人体

网友:
摄像头呗

网友A:
静止的热释电传感器只能检测有位移的人体
那么  制止的人体就用移动的热释电传感器来检测咯

以前试过在热释电模块前放一个CPU散热用的风扇  风扇转速调到几乎不转  就可以检测静止的人体了

网友:
人体是或的吗?  就用DEADMAN的做法

网友B:
人不动
热释可以动嘛
试试移动10CM这样应该就能检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不动
热释可以动嘛
试试移动10CM这样应该就能检查了

做个雷达转圈就可以了,直线位移结构太复杂

网友:
转圈就行了

网友D:
不知热释电传感器一会通电一会断电行不行?

网友:
红外感应器

网友:
测地板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止的热释电传感器只能检测有位移的人体
那么  制止的人体就用移动的热释电传感器来检测咯

不错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个雷达转圈就可以了,直线位移结构太复杂

对,转圈应该也行。
不过转圈线不好放

网友:
不会是防止人打瞌睡吧  想起那个一分钟不按一下看门狗溢出就电击的

网友:
以前这个坛里有人说过,一款红外传感器,深圳公司的,可以测静态人体

网友:
红外摄影

网友:
热释电对于和人体温相同的物体也有效

网友:
AMG8831,类似于热成像,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转圈应该也行。
不过转圈线不好放

359度往复啊

网友:
转动菲镜就好

网友E:
热成像能满足你的要求  只是价格感人

网友:
图像识别技术

网友:
这种叫做存在感应,目前通用的做法有两种:1,移动PIR;2,矩阵方式。如果不考虑复杂度和成本还可以用热成像,图像识别;人体生物检测(比如:脑电波)。

网友:
人事站着还是坐着?如果是坐着,在凳子上可以做很多文章,比如人坐着肯定会动,加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如果是站着,在地板上做会困难一些。摄像头加移动侦测可行吗

网友:
为啥呀检测这样的情况呢。不明觉厉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转圈应该也行。
不过转圈线不好放

只转那个透镜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转那个透镜不行?

透镜一般紧贴探头,不好转吧。还不如直接转探头的

网友:
电容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能满足你的要求  只是价格感人

热成像后是否还要对轮廓进行判断?
人坐着,躺着,蹲着……能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热释电传感器一会通电一会断电行不行?

不行,需要切割感应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人不动
热释可以动嘛
试试移动10CM这样应该就能检查了

同等静止发热体如何排除?

网友:
为啥不用加速度传感器呢?简单、成本低,动或不动都能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同等静止发热体如何排除?

好像排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办法,效果如何?

两天没上网  才看到
当时只是好奇试了下  热释电用的往上那种模块  脉冲输出  接到示波器上
然后风扇调好放在热释电模块前面  我就坐在风扇前面不动  示波器能捕捉到周期性的脉冲  周期大概0.5s左右吧
脉冲周期应该跟模块本身的设计和风扇的转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排除不了。。。

如果在敏感波长范围内的话  那这种方法就用不了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环境不会有这种干扰的  比如没有热源的房间

网友:
用救灾用的生命探测器不知道行不行。压在废墟里的人也是静止不动的。不知道生命探测器找人的探头用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
红外热电堆

楼主:
多谢, 找不到距离 和角度参数。好像用来测量体温的

网友:
这种是人体感应灯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