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两个软件读写,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7-03-18):
我使用的是欧姆龙PLC,为了调试方便购买了一个无线串口,我现在是想PLC软件和触摸屏都能读写PLC的数据。有什么软件能够实现?

网友:
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
电脑上两个

网友:
增加通讯模块,或者使用485模块。PLC串口只支持一个设备独,或者使用触摸屏的穿透功能。

网友A:
欧姆龙有个叫NTLINK 的多主站协议,但前提是你的屏必须是OMRON嫡系的屏。
注:OMRON-NB系列不是嫡系哦!

网友B:
买一个 串口 一转多模块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有个叫NTLINK 的多主站协议,但前提是你的屏必须是OMRON嫡系的屏。
注:OMRON-NB系列不是嫡系哦! ...

屏也是模拟方式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 串口 一转多模块 即可

我的串口是232转的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串口是232转的USB

某宝搜485 232一转多 有这种物理隔离的 设备

网友:
除非你PLC有两个串口,要不然主机再多串口也没用

网友:
进程间通信方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