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动删除重复走线功能失效,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7-03-18):
如题,使用的是AD16.1,一直很正常,最近同事帮忙走了蛇形等长线后,重复删除走线功能失效,同个文件在他的电脑软件(09)也一样,如下图所示:

而关于删除重复走线的选项,一直都在

有知道的大神说说看么?谢谢!

楼主:
打开旧点的文件版本,是没这个问题的;

应该是哪里操作,导致出现这种重复走线无法自动删除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旧点的文件版本,是没这个问题的;

应该是哪里操作,导致出现这种重复走线无法自动删除问题; ...

在General 里还有一个Remove Duplicates 选项,勾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eneral 里还有一个Remove Duplicates 选项,勾选试试

看了下,这个选项一直都在的~~~

“去掉-打上”,问题依旧~~故产生此问题的原因,不在这里~~

感谢回复!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上文中的

同个选项

“去掉-勾选”现象一致~~~故问题不在此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