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力矩电机位置环+速度内环的控制的请教

楼主(2017-03-19):
陀螺闭环稳定:
以前控制步进电机比较多,现在用直流力矩电机就傻眼了,单独的速度环调的还行,位置环就是调不好!
有几个问题:
1.死区问题,是不是理解为直流力矩电机在一定电压占空比下只克服力矩,这部分占空比为死区?
2.这个死区怎么设置?应该怎么处理呢?
3.位置环单独运行能不能调好?必须要加速度内环么?
4.位置环+速度内环应该怎么加?
5.速度环调好了,位置环能不能用增量式PID?这个外环应该怎么加到里面?(直接在输出上累加么?)

楼主:
收贴,两个增量式PID,死区不用处理,位置环用P,I和D为零,速度环用PI,先调速度环,然后把位置环的输出与速度环的偏差相加!结帖,已经经过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