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人用过FM17522或者550的LPCD功能么?

楼主(2017-03-19):
想问下在实际项目应用中 稳定么?
因为想做 RC522的 低功耗 寻卡功能

网友A:
稳定性一般,但是发送的射频场太小,内部比较器检测幅度小,不适合用在产品线多的地方。
如果产品线单一,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一般,但是发送的射频场太小,内部比较器检测幅度小,不适合用在产品线多的地方。
如果产品线单一, ...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网友B(2020-02-25):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一般,但是发送的射频场太小,内部比较器检测幅度小,不适合用在产品线多的地方。
如果产品线单一, ...

你好,我问下,我现在用复旦微的FM17522做产品,使用其lpcd低功耗检测功能,有20%的不良品会误唤醒,不良率还是很大的,找了技术支持也没给解决。  请问NXP的RC522是不是硬件到软件完全兼容?换上就能用?想用NXP的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问下,我现在用复旦微的FM17522做产品,使用其lpcd低功耗检测功能,有20%的不良品会误唤醒,不良 ...

RC522没有LPCD功能。

网友:
不好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