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烂丝印台刷出好质量锡膏

楼主(2017-03-19):
今天刷了块长方形的PCB

试了下 横着刷:   就是钢网 装在 丝印台时夹住长边.

发现,效果好多了.

总结了一下:
丝印台太烂,那么离两根立柱越远的地方,越可能错位,因为五金件太差.
离立柱远的细孔,最容易错位.

而做钢网,百分百都是给你居中的.

横装后,板子离 立柱近了很多.
刷时稳定好多,不容易移位.

以前正常装夹时,刷了NN下后,锡膏会发干.
现在行程变短后,锡膏运动变小, 这个发干的现象,大大减小.

网友A:
自己刷锡膏,第一遍很好,后面越来越差。

后来找到原因,顶面要刮干净,背面也要刮干净。

买T962带的丝印台就是个垃圾。

对齐后找 个人按住钢网,再随意操作即可,都是完美的。

自己搞太累了,一般还是外发去贴片。不操心价格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刷锡膏,第一遍很好,后面越来越差。

后来找到原因,顶面要刮干净,背面也要刮干净。

我买了2000块的也不好用,如果是个别几片,都是对齐后找人摁住,一刷就OK了。丝印台还是对的不熟练,或者诀窍还不掌握

网友C:
便宜的丝印台就像一辆破车,要有点技术的人才能驾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丝印台就像一辆破车,要有点技术的人才能驾驭。

呵呵..

网友:
试了再说吧,骚年

网友:
刷的方法也很重要,先铺浆,再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2000块的也不好用,如果是个别几片,都是对齐后找人摁住,一刷就OK了。丝印台还是对的不熟练,或者 ...

首次对位,如果带定位针的刷台,直接把pcb拉紧,这样准一点;
如果不带定位针,调螺丝又很不爽,可以先把pcb对准后双面胶粘在钢网上,然后边上粘定位的东西再压到台子上,省得一直调螺丝。
有些板子外表误差太大,就拿最大的板定边,用的时候看一下靠哪边最合适;

台子很柔,怎么都无解的;
钢网下面要及时擦;
如果pcb和钢网不平行,就垫点纸;

另外二手半自动5000块,深圳大把。
贴片干不过来可以考虑发给我~~

网友D:
我就是买的二手的,比手动的好多了,省力,效果好,不过原来手工的也挺好的,先把一块板子两边贴两小块胶布,底面贴几块双面胶,慢慢对准后,按压边上的胶布,找到钢网上,按下钢网,板子就粘到平台了,慢慢抬起钢网,板子留在平台了,这块板子就放上面了,找对角的孔,插入一截零件腿,用来定位,板子放上面就OK了

网友E:
以前用丝印台,经常错位,现在直接用钢片,然后夹具夹住,边缘用废电路板做个直角

不管是最初对齐,还是后期刷浆,非常省心

还有一个优点,钢片保存不占地方,想想多少钢片才能够占一个钢网的体积啊

明天拍个图片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买的二手的,比手动的好多了,省力,效果好,不过原来手工的也挺好的,先把一块板子两边贴两小块胶布 ...

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丝印台,经常错位,现在直接用钢片,然后夹具夹住,边缘用废电路板做个直角

不管是最初对齐,还是后 ...

没用过,看看你的大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买的二手的,比手动的好多了,省力,效果好,不过原来手工的也挺好的,先把一块板子两边贴两小块胶布 ...

",找对角的孔,插入一截零件腿,用来定位,板子放上面就OK了",
1:这个是啥意思?需要刷锡膏的板子放在固定的板子上面?
2:用什么来定位?零件腿太细了。
3:板子周围是否放别的东西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对角的孔,插入一截零件腿,用来定位,板子放上面就OK了",
1:这个是啥意思?需要刷锡膏的板子放在 ...

那就找粗点的啊,比如排针,比如4007的腿,甚至5408的腿,或者去市场买铁丝那里,每种型号剪个几厘米

网友:
丝印台再便宜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要会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丝印台,经常错位,现在直接用钢片,然后夹具夹住,边缘用废电路板做个直角

不管是最初对齐,还是后 ...

如图所示,钢片夹在上门,对位也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