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 的性能还是不错的,有需要的可以入手了。

楼主(2017-03-19):
K3 正在发布, K2可以说是很安全的。刚搞了一台回来。
刷了华硕的固件满载运行了12小时,上传,下载都很满意,没有断线速度也没有下降。

免费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啊。

我看大家刷机都挺麻烦的, 我在网上看了篇很简单的。只需点几次鼠标就行了。
方法和文件看附件。

重要提示! 新版的拿回来别拨号上网,要不然接着刷机的时候会提示固件非法,刷不了。
刷完拨不了号的软件设置里面复位一下。

网友:
有链接么

网友A:
刷那个系统?有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那个系统?有链接吗?

https://eyun.baidu.com/s/3kV0JV19

找这个
RT-AC54U-GPIO-1-PSG1218-64M_3.4.3.9-099-170221.tr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eyun.baidu.com/s/3kV0JV19

找这个

谢谢。
整了两个,还没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整了两个,还没刷。

刷第三方系统前, 先刷uboot

方法

在官方版固件 定时重启页面  指定重启时间00, 第二个输入框 加下面的值, 保存执行
05 |wget -T 10 http://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20-phicomm-psg1208.bin -O /tmp/breed.bin && [ -f /tmp/breed.bin ] && [ $(md5sum /tmp/breed.bin|cut -d ' ' -f1) = 29bb021be2cc037ca4d8daa2d4b90a59 ] && mtd unlock Bootloader&&mtd -r write /tmp/breed.bin Bootloader

刷完了, 按住复位键, 上电,  在breed里 刷入 前面提到的华硕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第三方系统前, 先刷uboot

方法

不需要这么麻烦,点几下鼠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第三方系统前, 先刷uboot

方法

最新买的还可以吗?上次刷最新买的,今年二月份的。
没刷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这么麻烦,点几下鼠标就行了。

能否具体说一下,谢了。

网友:
好吧,我第一反应看成了起亚的K2.惭愧...

网友:
最大的缺点…没usb不然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具体说一下,谢了。

已经更新在一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在一楼

谢谢。试试。

网友C:
有个k1  玩了一年了
准备晚上搞个Ac9 玩玩,

网友:
我的已经拨号上网了,是不是不能刷固件了???

网友:
已经用了近一年时间,确实稳定,覆盖也很好。最大问题就是lan是百兆的,所以只当ap使用。期待AC9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这么麻烦,点几下鼠标就行了。

不麻烦? 你这教程 比我说的 更麻烦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我没有撸免费的,花了60淘了一台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 你这教程 比我说的 更麻烦

这样现在已经不行了。显示非法固件。

网友:
版本是V21.4.4.8。
按这个帖子刷好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6%90%E8%AE%A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k1  玩了一年了
准备晚上搞个Ac9 玩玩,

我也打算搞个AC9。 K3车太长,怕断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打算搞个AC9。 K3车太长,怕断轴

AC9怎么搞?类似K2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9怎么搞?类似K2这样的?

多千兆网口 外加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打算搞个AC9。 K3车太长,怕断轴

AC9绑定的惠金所最低1万起,最少1年。
1万一年才换200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AC9绑定的惠金所最低1万起,最少1年。
1万一年才换200多??

看JD介绍,好像可以只投资269元,并且期限是3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JD介绍,好像可以只投资269元,并且期限是33天

看样子和K2类似,能上车吗

网友:
AC9不会也像K2一样原装程序有后门吧?AC9的方案算是较新的吗?求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JD介绍,好像可以只投资269元,并且期限是33天

K2的0元购是激活后坐等一个月就行,而腾达的零元购是269买,给你269的理财代金券。
待真正放货了,你要投资,目前查看惠金所Hfax投资最低低门槛是一万一年。
注意这个刮开了是不能退货的.
注意这句话: 到期后可将投资本金含购机款在内提现。

我理解是要加钱投资他们的定期理财项目。

网友:
k2刷华硕固件很稳定,就是没有ip带宽控制,指示灯也不变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2的0元购是激活后坐等一个月就行,而腾达的零元购是269买,给你269的理财代金券。
待真正放货了,你要投 ...

JD上关于269券的说明是,投资金额=269时,可以直接用券。现在不确定的是“手专享的理财”是不是可以任意购买。会不会到时候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2的0元购是激活后坐等一个月就行,而腾达的零元购是269买,给你269的理财代金券。
待真正放货了,你要投 ...

我去惠金所官网查了一下,确实不太靠谱,新手专享这个,马上到期了,https://www.hfax.com/toNewHandFinanceDetail.do?id=Z170319011

网友:
K2在哪里,我也想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AC9绑定的惠金所最低1万起,最少1年。
1万一年才换200多??

我擦,也是长轴距啊,算了,不上了,怕断轴。

网友:
我用的是潘多拉固件,有过一次固件莫名其妙丢失,其他还可以。就是感觉响应时间比较慢。

网友:
惠金所的新手专享有25天期限壹佰元起投的,不知道会翻车不
K1刚开始上过一次车,

网友G:
我直接60收了一个,上车注册太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直接60收了一个,上车注册太麻烦。

我有一个刮了码的K2,其余没动,你要不要,60包邮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刮了码的K2,其余没动,你要不要,60包邮出!

已经买了呀,现在不需要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https://eyun.baidu.com/s/3kV0JV19

找这个

找不到 170221的固件,能上传到网站一个吗,而且那里速度很慢,看了几个这几个版本的固件,为啥都不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找不到 170221的固件,能上传到网站一个吗,而且那里速度很慢,看了几个这几个版本的固件,为啥都不一样大 ...

用里面 最新日期的啊, 差别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刮了码的K2,其余没动,你要不要,60包邮出!

K2出了没 没出我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K2出了没 没出我要了

没有啊,在那里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啊,在那里吃灰了

我要了

网友H:
给我地址,晚上或者明天寄给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给我地址,晚上或者明天寄给你

你搞个咸鱼吧 把连接发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搞个咸鱼吧 把连接发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8814560756
淘宝链接,好久不搞了,运费你拍下我再来修改。
稍等,好像有问题,我等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yawXLQ&id=548814560756
淘宝链接,好久不搞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yawXLQ&id=548814560756
淘宝链接,好久不搞了, ...

连接已经失效了 刚好坛里一个兄弟也私我了 要不我就在他那里买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yawXLQ&id=548814560756
淘宝链接,好久不搞了, ...

wzyllgx兄弟 不好意思了

网友:
无所谓,反正仅此一个

网友(2017-08-20):
刷完华硕的固件后,无法进入192.16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