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Professional 8.6 SP2 23525 支持STM32 已和谐

楼主(2017-03-19):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R2mcnS 密码: r5f2

这次可是非常给力的哦;目前更新已支持STM32F103系列芯片了

安装后自动和谐。不需要和谐文件

网友A:
给力  这个软件好多年没见了

网友B:
楼主有使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使用过吗?

有的呀,只是模拟些细节问题;用的不是很多。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初学硬件时建议少用;以实际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力  这个软件好多年没见了

证明你是高手

网友:
好怀念7.5版本的

网友:
用不上,不过还是顶下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呀,只是模拟些细节问题;用的不是很多。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初学硬件时建议少用;以实际为准

我也是,心算加硬件验证,仿真少

网友:
就一个文件,没有注册机吗?

网友:
感谢楼主
等8.6版的STM32功能很久了

网友:
没有注册机吗?

网友C:
下载了,但没有和谐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但没有和谐包。。

安装后自动和谐;不需要单独的和谐文件

网友:
感谢楼主,等8.6版的STM32功能很久了.

网友:
过来看看 看来更新的挺快

网友D:
这个是试用版还是Pro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试用版还是Pro版吧!

同问 期待已经安装了的同学 截图看看

网友:
期盼已久了,终于支持stm32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了安装看了一下是pro版

网友:
这个给力,装完就能用。谢谢分享

网友:
试试STM32的仿真。谢谢分享。

网友:
WIN7 X64运行提示缺少.LIB库。不能打开添加元件。打开几个例子运行还正常。好像还增加了状态图编程。

网友:
8.6 SP2 新支持的STM32

网友:
有没绿色版的公司不让装软件。!

网友:
终于来了,等好久了

网友:
虽然支持stm32,电脑看来也得要更新配置

网友:
用不了,提示缺少库

网友:
支持stm32很好啊

网友E:
解决找不到LIB的问题了(我的系统是WIN10_X64 PRO):
1  安装时,用管理员权限;
2 将安装路径改为:  C:\Proteus 8 Professional
3 安装完,打开软件,进入System菜单下System Ssttings, 将文件路径全部更改为目前的软件路径,
       如Template folders 路径改为 C:\Proteus 8 Professional\TEMPLATES
           Library folders 路径改为:C:\Proteus 8 Professional\LIBRARY
           Project Clips(Snippets)folder路径改为C:\Proteus 8 Professional\Snippets
          Datasheet folder路径改为 C:\Proteus 8 Professional\Datasheets
          Simulation Model and Module Folders 路径改为 C:\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
          Path folder for 3D/MCAD models 路径改为 C:\Proteus 8 Professional\MCAD

       以上改好后  ok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找不到LIB的问题了(我的系统是WIN10_X64 PRO):
1  安装时,用管理员权限;
2 将安装路径改为:  C:\Pro ...

win7 64
没那么复杂,运行时,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行了。
或者 把特权等级设成“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工作上不会用到这种仿真,但是就忍不住想装个来看看

网友D:
xp安装过程中提示有源文件损坏,是不是不支持xp?

网友:
等了好多年,终于等到了支持STM32了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和谐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xp安装过程中提示有源文件损坏,是不是不支持xp?

支持XP的,我在XP下和win10下都安装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找不到LIB的问题了(我的系统是WIN10_X64 PRO):
1  安装时,用管理员权限;
2 将安装路径改为:  C:\Pro ...

这个可以

网友:
好東西!!! 收下了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找不到LIB的问题了(我的系统是WIN10_X64 PRO):
1  安装时,用管理员权限;
2 将安装路径改为:  C:\Pro ...

这个办法真的有用
谢谢你

网友:
protues好多年都没有用过了

网友:
谢谢 非常感谢 我已经从年前等到现在了

网友:
一直等它,终于等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下来试试。

网友:
终于有一天见到stm32仿真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可用。
32位系统,Windows XP3 也没有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看能用不

网友:
8.0以上的版本用不習慣,暫時還在用7.6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个简单的KEIL和PROTEUS的STM32的工程,能点灯就行的,目前联调一直出错,谢谢。

网友:
目前联调一直出错,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个简单的KEIL和PROTEUS的STM32的工程,能点灯就行的。

网友:
+1
目前联调一直出错

网友(2017-04-30):
谢谢分享,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7.5版本有何特殊?

网友:
试了一下,似乎可以用,但仿真STM32芯片时(流水灯)比牛还慢,运行了半天,显示才走了零点几秒。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支持的元件再多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支持的元件再多些就好了!

比如说还需要支持什么器件呢?

网友:
在虚拟机(win7/1.5G RAM)里跑得 速度大概是0.1S 相当于实际1.2S左右 还可以接受

网友(2017-06-02):
谢谢,目前看挺好用的。

网友(2017-08-23):
不错,就是芯片少了点

网友(2017-10-23):
好东东必需顶一个。

网友G:
看上去不错,正在下,以后一些简单应用就不用搞板子了,资辞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不错,正在下,以后一些简单应用就不用搞板子了,资辞楼主

不过;还是要注意仿真和实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以免仿真和实际对不上再纠结半天

网友:
好东西,从8.5装上来直接中文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要注意仿真和实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以免仿真和实际对不上再纠结半天  ...

楼主,有没有关注过最新的proteu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关注过最新的proteus

没有呢!谢谢提醒;稍后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 proteus 8.7 SP1 出来了,就是没找到破解的!

我也找了一圈国外的相关网站;并没有找到专业版的安装包;如果找到;我会第一时间分享出来的

网友J(2017-11-29):
感谢楼主,器件库在哪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器件库在哪下载呢

自带的就有的

网友(2018-02-11):
感谢分享!确实比旧版本好用N倍,增加了好多实用的器件(比如TFT),一些BUG(比如系统内存显示负数)也更正了。还可以直接用它编程,省得来回联调折腾。

网友(2018-03-19):
proteus 好久没用过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
刚学单片机的时候用过这个,现在都忘记怎么用了

网友:
感谢楼主,真心有用

网友:
好软件,下来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这个牛逼

网友:
proteus 好久没用过了,对32支持的如何

网友:
等好久了

网友:
试了一下 pid仿真这个例子不可以.

网友:
提示如下: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TMS320的编译器

网友(2018-05-07):
入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软件之前仿真51 或是AVR的时候,直接设置HEX文件 就可以仿真了,但现在仿真LPC,只设置HEX文件 出错几十个,,,谁知道告诉一下要怎么弄,,

网友:
在软件中仿真STM32F103RCT6,是不是绝大多数的引脚都不能进行IO口的输入操作,我用按键上拉输入,都不能控制,只有少数几个引脚可以进行输入,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8-08-01):
收藏下 ,8.7的PJ 出来没

网友:
好牛,不过没时间折腾了,还不如开发板快一些

网友:
安装以后找不到库怎么办?有没有装好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2018-09-17):
这个确实很牛的了,只支持STM32F103系列芯片吗?不过也不错了,谢谢分享!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029-1-1.html?_dsign=4cc3d179
我用这个软件仿真STM32不能正常运行程序,有人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