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可控硅的控制信号吗

楼主(2017-03-19):
大家好,前几天帮朋友去看一个摄像头抓拍的控制器,控制器输出的控制信号如下图,(当有车辆识别到,就是这个交流波形,没有车,信号是0V)请问各位,这是什么信号?是不是双向可控硅的输入信号?另外,马云家有类似这种信号的控制板吗?这个信号只需控制道闸信号通断即可。

谢谢大家啦!

网友:
不太像。可控硅一般触发脉冲不会这么低电压。

楼主:
那就怪啦

楼主:
如何将上图信号转换成开关量信号?请大家指点

网友A:
频率50hz是不是工频干扰?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50hz是不是工频干扰?

应该不是干扰,设备是大华的车牌识别摄像机,识别到车,就是上图的信号,没车的时候,就是0V的一条直线。

现在要用这个信号的 有/无 去控制道闸 开启/关闭 ,目前没有思路

网友:
倍压整流后滤波驱动一个三极管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