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坏掉一个LED灯,里面是有小变压器的,现象是忽亮忽灭

楼主(2017-03-19):
搞来搞去看不懂,双面板子,有一颗小三极管,好像是13001的型号
出去这个和电解电容,基本上都是贴片零件了
想干脆搞成阻容降压的,这个要用多大的电容呢?
驱动电流是多少?
有懂的大侠吗?

网友A:
大多数是有个LED挂了,找出来,黑点点的,短路了就行,恒流电路来的,少一个电流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有个LED挂了,找出来,黑点点的,短路了就行,恒流电路来的,少一个电流还是一样的。 ...

这个不是的,亮的时候都亮,不亮的时候,全都有点微亮的
是那种1W的大灯珠的
通电有时候马上亮,几秒钟又灭,然后又亮,有时候是通电就不亮,几秒钟后亮。
感觉就是电源部分时而起振时而停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的,亮的时候都亮,不亮的时候,全都有点微亮的
是那种1W的大灯珠的
通电有时候马上亮,几秒钟又 ...

电源滤波电容挂了,拆下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楼上,是电源滤波电容坏了,换 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电容挂了,拆下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你说的是高压端的还是低压端?
低压端的我换了,不行
我之前有一只的情况是通电后微亮,要几分钟才亮,那个就是输出的就是低压端那个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就OK了
这只就不行,换了也不行。
高压端的那个400V4.7uF的,没有零件可以换,但是用万用表量了下,容量没问题,测量电压225V,此时输入180V,电路是半波的,应该是有滤波效果的。
180V是我用来测试产品的电压,调压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