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有什么方法驱动5V LCD

楼主(2017-03-19):
帮客户做些东西,原来用的都是3.3V 液晶屏,各方面都很不错,在新的案子中也是使用STM8L + 3.3V LCD,但是在测试中发现显示效果很不理想,与液晶 厂家沟通重新打样,但是厂家说这种VI类型的屏最小都是5V驱动,我程序什么的都调试完了,现在用5V的来做8L肯定不行,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呢? 除了外扩HT1621 或者 换MCU外,大家提下意见!

网友:
直接上5v,看8L能不能抗住

网友:
IO应该兼容5V的吧?电源单独供5V.

网友:
楼上说的对,试试单独供5V电给LCD

楼主:
不能   8L只大电压 3.6V也就是 LCD最大3.6V

网友:
试一下4245吧

网友:
该多少V多少V,数据端串1K电阻就行

网友:
达不到LCD驱动电压显示效果不理想,目前外扩LCD驱动最好

网友:
我试过驱动,亮度不够,要么换屏,要么换IC

网友A:
这年过哪儿改找不到3.3V液晶,你说的是VA垂直视角的高对比度黑膜液晶吧,早期是都只能做最低5V,现在能做3.3V了,做不到是厂实力不够,换一家

网友:
VA屏可以做3.3V的。    有用过。换家厂家问问

网友:
试试把芯片的vlcd串100R加5v看效果。只是因为芯片在1.8v时也可以通过内部升压产生3.3v,那么更高的电压也可以试试

网友B:
论坛有讨论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E8%BD%AC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年过哪儿改找不到3.3V液晶,你说的是VA垂直视角的高对比度黑膜液晶吧,早期是都只能做最低5V,现在能做3. ...

我上次也是这个芯片做了一款,用的是 30*8 段 TN 严重重影  废了,想找3.6v 8com 工艺不好弄啊,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讨论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4519&highlight=%E8%BD%AC5v

LCD 驱动不同 的,很多场合 芯片间的,根本不需要电平转换,可以串1k 电阻直接关联3.3v 的单片机和 5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也是这个芯片做了一款,用的是 30*8 段 TN 严重重影  废了,想找3.6v 8com 工艺不好弄啊,有推荐的 ...

SHENZHEN RIFDA LCD CO.,LTD  深圳  瑞富达(RIFDA)
http://www.rifdalcd.com/news_id7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也是这个芯片做了一款,用的是 30*8 段 TN 严重重影  废了,想找3.6v 8com 工艺不好弄啊,有推荐的 ...

你这跟lz是相反吧,重影了是给lcd电压过高了,调节lcd电压就可以

网友:
液晶问题,厂家自己都确认了,做不了3.3v 8COM 的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