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升级程序

楼主(2017-03-19):
目前项目中使用dspic33系列的单片机,早期的时候使用kit3来调试并下载程序,但是要实现程序下载至少要连接5条线,不利于产品的后续程序升级与维护。

以前用过NXP的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只需要2条线有可以下载烧录程序。那么dspic33是否也有类似这样的功能?

如果有,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自己写bootloader,第一次用kit3烧写,后续就可以使用串口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bootloader,第一次用kit3烧写,后续就可以使用串口烧写

多谢,我又上网查了一点资料,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01094a_cn.pdf
你说的方法是不是上面这个文档提到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又上网查了一点资料,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01094a_cn.pdf,
你说的 ...

是用类似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类似这种方法

那你说的方法有没有链接,要不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的方法有没有链接,要不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

http://www.microchip.com/SWLibra ... tm_campaig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