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emwin驱动4.3寸屏幕出现条纹?求帮忙

楼主(2017-03-19):
我用emwin做一个控件。两边都会出现这样的条纹。明暗的条纹。 驱动芯片是ssd1963.    感觉三基色没有问题。但是其他颜色测了一下有点问题。 线路连接没有问题..现在找不到原因了。求帮忙

网友A:
确定三基色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三基色显示,

三基色确定没有问题嗯。 以此写入蓝。绿。红。读出来都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三基色显示,

想问一下mdk的emwin可以用于除了stm32其他的单片机吗

网友:
其它家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