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CMI中图像裁剪时发生图像错位,见图

楼主(2017-03-19):
使用crop裁剪时,DCMI_VerticalStartLine=40 时,图像底部的40行反而移到了顶部。求助!!

网友A(2017-10-10):
楼主你这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只X轴裁剪偏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只X轴裁剪偏移了。                                                    ...

后来发现X轴偏移是因为我串口上位机协议解析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