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防反接电路工作异常

楼主(2017-03-19):
如图所示:
当24Vin加上电后,24Vout有时候没有24V输出。测量D6的正极电压为1V,故后级电路没有工作。当D6的正极电压为5V时,电路工作正常。
比较奇怪的现象是,这个1V的现象不容易复现。

网友:
mos管接反了吧?

楼主:
果然SD接反了,明天看看PCB是否也反了。

楼主:
SD交换后,PMOS的S极会通过D4 RS1M得到24V,没起到可控的作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A:
PMOS背靠背才能实现放反可控二合一

网友B:
D3用得太临界了吧,ESD元件一般有一个击穿电压范围值,有时候可能会略小于标称值。还有像D2这种稳压管一般有一个稳定工作电流,只有在稳定工作电流下才能起到稳压作用,所以要算一算R2的阻值合适吗。

其实电路不需要这么复杂,如果输入24V是稳定的,下边那些电路只保留到D6及往右侧那些电路,去掉C9,C9的存在可能造成MOS管导通缓慢,增加功耗。将R8移到C9的位置,重新计算R7和R8的分压值。

网友C:
这个电路真不需要这么复杂,完全可以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背靠背才能实现放反可控二合一

您的意思是需要两个PMOS吗?再用一个PMOS来控制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用得太临界了吧,ESD元件一般有一个击穿电压范围值,有时候可能会略小于标称值。还有像D2这种稳压管一般 ...

24V经过D6后,再经过电阻分压到5V送给三极管基极。这个的确省很多,但这个24v是直接从汽车电瓶来的,所以D6的前级应该保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真不需要这么复杂,完全可以简化

愿闻其详。。。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2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203-1-1.html

谢谢推荐,两个MOS又增加成本了。。。况且板子已经做好了,只能在原基础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203-1-1.html

查了几天,终于搞好了。原因是D6正极引了一根线到IO,来判断是否点火。去掉该线后,故障不再复现。

楼主:
思考题:楼上的IO口,设置为输入,并没有设置输出低。为什么会影响到D6处的电压?

网友:
IO口有内部钳位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