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采用DMA搬运数据问题

楼主(2017-03-19):
最近用STM32的DMA搬运数据,用到的ADC1通道为0(PA0),8(PB0),9(PB1),10(PC0),11(PC1),12(PC2),13(PC3),14(PC4),15(PC5);编程时发现如果用DMA直接从这几个通道搬运的话会触发HardFult中断进入死循环,但是如果是同一个GPIO口下的通道(例如:通道11到通道15)就不会出现此问题,请问大神们这是不是地址不连续的原因而导致内存溢出?如果这些通道都用DMA的话,那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
没有遇见过,你先用cubemx试试,很简单的

网友:
把一些映射到ADC2上去试试

网友:
你确定搬运的数据没有越界???

网友:
很有可能是数组越界了。

楼主:
按照大家给的意见,最后发现是数组的溢出,谢谢大家的的回复

网友:
数组溢出到HD,那数组有多大,溢出RAM边界?

网友:
这么多通道一个循环下来得多大存储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