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请教STM32F103C8程序移植STM32L151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如题,本人是新手,想请教大家,如果STM32F103的程序如何移植到L151里,首先硬件是一样的
管脚排列也差不多,PCB几乎可以通用,
但不同的是
1 固件库不一样,         2工作频率不一样
我知道的是这些,接下来,想请教大家,我要如何做才移过来,希望能详细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自己先新建一个L151可以用的模板工程,然后把驱动拷贝过来,添加到模板工程里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新建一个L151可以用的模板工程,然后把驱动拷贝过来,添加到模板工程里就OK了。 ...

好的,谢谢,感觉数据类型的定义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感觉数据类型的定义也不一样

你定义变量的时候使用uint8_t int8_t uint16_t之类的类型定义,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变量的时候使用uint8_t int8_t uint16_t之类的类型定义,都是通用的。

非常感谢你,用库一大堆错误,我一点一点的查吧

网友B:
部分库函数不一样    你看下ST有没有给出版本移植的工具

网友:
现在stm32l151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库函数不一样    你看下ST有没有给出版本移植的工具

还没找到,找到一个手册,只是说哪哪不同。对于我这个初学来说就很难了
其实,ST完全可以做一个和F1兼容的固件库,这样,替固件库就能用了多好

网友:
楼主要小心STM32L系列量产时大部分芯片型号难买的问题,价格虚高,货源少。
当初我选L系列的时候才11块钱左右一片,等批量的时候涨到20+块钱一片。。。